CE程序的移值

楼主:
请教高手,以前的CE项目要移植到PC中,要求尽可能写的修改代码,尽可能的保存原来的界面,最后可生成独立的执行程序(不依赖于仿真器),谢谢!

网友:
要问什么?拿过去到VC下编译,不过的地方找原因改就ok三.不知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了,尽可能少的修改代码和资源,能在PC机上运行,因为见过国外的软件是这样写的,看起来就是CE程序,但在PC机上独立运行的,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MSN:apple1976@hotmail.com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这样的呀,不晓得了,ec的软件怎么也要到pc上编译一下才能跑吧~~~~~~

网友:
有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要什么工具呢?谢谢!

网友:
使用.net写的程序就可以在wince设备和PC上都能运行。

网友:
我以前是EVC4.0写的,如果改成.net的工作量太大,有没有很少改动量的工具软件,谢谢!

网友:
请问是用C#写的程序就可以直接在2个平台运行吗?还是什么那?

网友:
我觉得在.NET上重新编译应该是工作量比较小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