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riteFile写USB设备出错

楼主:
写数据都返回成功了,用WriteFile()函数写,而且也返回实际写的字节数了,但USB设备就没什么反应,请教各位大虾是应用程序的问题呢还是驱动程序的原因,驱动是自动生成的,没做改动

网友:
这种问题可就难讲了,你能跟踪driver吗?你能跟踪那个USB设备的F/W吗?你有USB协议分析仪抓包吗?只能一个个试了。

网友:
用BusHounds抓包看看,数据有没有真正写过去

网友:
用BusHonds检测,没有数据写进去

网友:
写数据的驱动程序如下
NTSTATUS Test11Device::Write(KIrp I)
{
        T.Trace(TraceInfo, __FUNCTION__"++.  IRP %p\n", I);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TODO: Validate the parameters of the IRP.  Replace "FALSE"
        //                 in the following line with error checking code that
        //                 evaulates to TRUE if the request is not valid.
        if (FALSE)
        {
                status =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I.Information() = 0;
                I.PnpComplete(status);

                T.Trace(TraceWarning, __FUNCTION__"--.  IRP %p, STATUS %x\n", I, status);

                return status;
        }

        // Always ok to write 0 elements
        if (I.WriteSize() == 0)
        {
                I.Information() = 0;
                I.PnpComplete(this, status);

                T.Trace(TraceInfo, __FUNCTION__"--.  IRP %p, STATUS %x\n", I, status);

                return status;
        }

        KMemory Mem(I.Mdl());        // Declare a memory object

        // Get a pointer to the caller's buffer.  Note that this
        // routine is safe on all platforms.
        PUCHAR pBuffer = (PUCHAR) Mem.MapToSystemSpace();
        ULONG writeSize = I.WriteSize();
        ULONG bytesSent = writeSize;
        // TODO: At this point, perform any processing for IRP_MJ_WRITE
        //                 To satisfy the write now, transfer data to the driver
        //                 from the caller's buffer at "pBuffer".  Then, indicate
        //                 how much data was transferred:

        ULONG   dwBytesSent = writeSize

        I.Information() = bytesSent;

        I.PnpComplete(this, status);

        T.Trace(TraceInfo, __FUNCTION__"--.  IRP %p, STATUS %x\n", I, status);

        return status;
}

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吗?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通信方面 的最好也要知道 usb 设备firmware 是怎么接受的阿。。

不知道两边通信 协议 沟通 就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