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的指令

楼主(2007-03-07):
MCS-51单片机的指令
(1) MUL R0,R1
(2) MOV A,@R7
(3) MOV A,#3000H
(4) MOVC @A+DPTR,A
(5) LJMP #1000H ()
请问这几条指令有什么错误啊?

网友A:
1: MUL只能用于"MUL AB"
2: "@"只能配合"@R0","@R1"做间址。所以一般编程时都从R2开始用
3:除了DPTR,其他寄存器如A最大只能是#0FFH
4:只能是"MOVC A,@A+DPTR"
5: 跳转指令一般都配合标号使用
"指令系统表"就如同"乘法口诀表",要先学会这个,才谈学其他的

网友B:
多看别人的代码,比去背九九表有意义得多
做这种题一点意思都没有,反正不记得了就找找书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