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网线从互联网上下载信息,校对时间,如何实现?

楼主(2007-03-21):
通过网线从互联网上下载信息,校对时间,如何实现?
有那位仁兄做过类似方面的开发?实现以上功能需要用什么样的芯片?有没有现成的东东使用?
有的视频监视器就可以通过互联网把图像传输到互联网别的计算机上。
视频监视器是一个独立的设备,不需要专门的计算机.有谁知道这中间是如何实现的?
互联网
计算机
如何
开发

网友A:
接个以太网芯片啊。比如RTL8109, CS8900什么的。当然,你得写很多网络驱动的代码。。。

网友B:
对时服务只要在嵌入式设备上实现一个SNTP客户端软件就可以了,很简单的,由于互联网传输存在教大延迟,所以如果要求很高的时间精度,最好在局域网里部署一个GPS授时服务器。
目前台湾有一个公司提供了8120网络视频方案,mpeg4传输成本极低。

网友C:
谢谢各位,我在网上找到有些厂家提供了整套的板材,上面预留了网络接口,如果直接使用这些板材是不是就不用写那么多驱动代码了?
numbbb(空白的历史1966至1976)大哥,对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天气预备信息等。

网友:
硬件选型一定要选择有操作系统支持的硬件,而且驱动程序要齐全、稳定,否则搞起来就死翘翘了。

网友D:
像我们的WINDOWS都有个时间服务器,
如果你能搞到它的接口的话,那相信没问题

网友E:
多谢各位了,这个版块好人真多啊。

网友F(2008-06-26):
用NTP 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