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et c#做winCE应用开发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我问一下,在.net环境下开发winCE应用是用VC好呢,还是C#好呢,有经验的介绍一下他们的区别吧, 我要作的东西要组件化,VC++下智能设备下的ATL工程能直接在c#下调用吗?c#的组件编程怎么创建工程呀?

网友:
  首先纠正一下您的错误,开发CE的话是有两个方式的,一种是EVC,一种是C# VB.NET VS200X系列的工具,EVC呢其实是利用MFC的架构,针对CE有自身的类库整体开发方式比较类似于VC6,VB.NET C#的话呢,比较类似于VS2005开发普通的WINDOWS程序,
  用C#开发的话会比较简单一点的,与普通的.NET桌面的开发区别不大,但是具体操作上的话呢会有一些限制,具体方法就是在VS2005中新建一个项目语言选择C#,然后选择智能设备开发,接下来写程序,然后连接目标机,部署程序.就好了.
   VC++下的ATL工程不能在C#下调用,而且我个人认为也没有必要啊,.NET精简框架的支持已经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