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问问题-异常返回时PC值的问题

楼主:
---------异常返回时PC值的问题---------------
        如果发生IRQ时,则 PC=LR-4
        例如:
                指令A
                指令B
                指令C
                ----
                在执行完毕指令A后,处理器扫描CPSR,发现有IRQ中断,则执行LR=PC+8-4=PC+4
                返回时,执行PC=LR-4=PC(问题1:此时PC是A地址 还是 B地址???)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B地址,如果A地址的话,那么不就重复执行了一次A指令了吗?
        问题2:如果,我猜测是正确的话,那么在执行A指令之后,PC会“赶紧” +4,先于 进入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
由于流水线机制的存在,PC的指针总是指向当前执行的指令后面的第二条,也就是说执行a时,pc指向的是c
当执行完a后,检测中断,如果允许中断,则:
1) 将PC-4 存放到 lr_irq, 这里的PC的值已经更新,指向D了
2) SPSR_irq = CPSR
3)  切换到irq状态
4) 禁止中断
5) 跳转到中断向量表执行子程序

返回时:
1) PC = lr_irq - 4, 算一下就知道是b指令的位置,所以你的推测是对的

这部分的解释详见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26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