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高手请进

楼主:
以下的代码在有些电脑上能过但在有些电脑上去过不了:
IBaseFilter* CreateDVBSNetworkProvider(void)
{
        IDVBTuningSpace2 *tuningspace;
        BSTR name;
        CLSID clsid;
        IBaseFilter *provider;
    int  test;
        tuningspace=LoadDVBSTuningSpace();
        tuningspace->get_NetworkType(&name);
        CLSIDFromString(name,&clsid);
        SysFreeString(name);
    test=CoCreateInstance(clsid,NULL,CLSCTX_INPROC_SERVER,IID_IBaseFilter,reinterpret_cast(&provider));
        {
                CComPtr tuner;
                CComPtr request;

                tuningspace->CreateTuneRequest(&request);
                provider->QueryInterface(IID_ITuner,(void**)&tuner);
                tuner->put_TuningSpace(tuningspace);
                tuner->put_TuneRequest(request);

                //
        }
        return provider;
}

IDVBTuningSpace2* LoadDVBSTuningSpace(void)
{
        IEnumTuningSpaces *spaces;
    CComPtr pITuningSpaceContainer;
    HRESULT hr;
        ITuningSpace *space;
        ULONG l;
        BSTR name;
        BOOL bFound;

        hr=pITuningSpaceContainer.CoCreateInstance(CLSID_SystemTuningSpaces);
    if(FAILED(hr))
                return NULL;
        // Check if our tuning space is in the container, and add it if not
        pITuningSpaceContainer->get_EnumTuningSpaces(&spaces);
        spaces->Reset();
        bFound=FALSE;
        while((!bFound)&&(spaces->Next(1,&space,&l)==S_OK))
        {
                space->get_UniqueName(&name);
                if(wcscmp(name,DVBS_TUNING_SPACE_NAME)==0)
                        bFound=TRUE;
                else
                        space->Release();
                SysFreeString(name);
        }
        spaces->Release();
        if(!bFound)
        {
                VARIANT v;
        space=CreateDVBSTuningSpace();
                pITuningSpaceContainer->Add(space,&v);
        }
        return (IDVBTuningSpace2*)space;
}

网友:
在有些电脑上能过但在有些电脑上去过不了???
////
是指编译过不去吗?把编译的错误放出来看看啊。

网友:
是不是没装dx哟。检查下编译环境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