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载CListCtrl的DrawItem,并实现添加CheckBoxes功 ...

楼主(2007-07-18):
如何重载CListCtrl的DrawItem,并实现添加CheckBoxes功能。
我在写程序时,要用到一个可以在Report 模式下多行显示、带图标并能够添加Checkbox的List Control,我已经继承了CListCtrl,重载DrawItem并实现了多行显示和显示图标,但是Checkbox不知道要怎么弄出来,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能够
如何
程序

网友A:
何必自己写呢?本身就有的嘛.大概是设置扩展类型
CListCtrl* pmyListCtrl;
// Allow the header controls item to be movable by the user.
pmyListCtrl->SetExtendedStyle
(pmyListCtrl->GetExtendedStyle()|LVS_EX_HEADERDRAGDROP|LVS_EX_CHECKBOXES);
LVS_EX_CHECKBOXES 这个就是Checkbox

网友B:
这位仁兄估计没看清,我知道CListCtrl默认可以有Checkbox,但是我要让它多行显示,而默认是不能多行显示的,我重载实现了这个功能,这个时候使用了自己的DrawItem函数,系统的DrawItem函数就失效了,所以也不能显示Checkbox了,这时就要自己写代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