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WINCE下的MODEM使用方法.

楼主:
请问如何使用API方法RasDial,我的声明为:
Declare Function RasDial Lib "coredll" ( _
            ByVal dialExtensions As Integer, _
            ByVal phoneBookPath As Integer, _
            ByVal rasDialParam As IntPtr, _
            ByVal NotifierType As Integer, _
            ByVal notifier As Integer, _
            ByVal hRasConn As Integer) As Integer

调用RasDial(0, 0, strPointer, 0, 0, hrasconn)
可以在调用是却报错,错误码是:0x80000002,其中hrasconn已经通过API方法CreateFile取得.
请高人指教呀.
还有,就是当RasDial实现拨号成功了,是不是就可以通过COM口在两台机器之间进行数据传输了呢?而且不是在一个局域网中的两台机器.

网友:
我用AT命令ATDT+电话号码,拨通另外的端MODEM,然后想用ATA命令回复响应,却没有什么反应.
请教怎么在两个MODEM之间建立起来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