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模块求救

楼主(2007-02-06):
液晶模块求救
各位前辈,我是一个大四的学生,毕业设计内容要求用到液晶显示。购买了一块北京青云的LCM12864B(控制器KS0107),自己焊接上了排针,上电后毫无反应,开、关模块没有问题。但送出数据后不显示,后来想送数后再读进来,发现不对。请问是不是模块坏了?不知各位前辈能不能告诉我判断好坏的方法?在此先行谢过大家
上电
青云
模块

网友A:
首先公司有没有测试程序。如果有,用测试程序烧写。一般来说是那个偏压不够。就是有一个可调对比度的电位器,那调的是输入偏压VO。电压不对显示出来了也是看不见的。

网友B:
北京青云的网站上有电路和测试程序。我是按照上面的资料改的。电路图。型号与你的一致。没有问题。注意你的电路时序

网友C:
问他们的FAE,有没有测试程序,用测试代码看看,调节对比度,没有的话再排除硬件的问题。。。如果还是没有基本上基本上。。。
最好的办法,找一个地方测试一下

网友D:
首先感谢各位前辈的热心相助!现在的情况是能正确的写入数据(我先写后再读出来),状态查询也正确。但RAM区域清零不对,读出来是FF。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在硬件方面,测得输出电压Vee约-5V,对比度调节电压Vo在正负零点几伏左右(我在Vee和GND之间接的是20K电位器),调节电位器变化不大。 不知可否告诉我Vo一般在多大左右?
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网友E:
兴奋ing !模块没有坏,出来了!感谢各位热心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