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始?

楼主:
本人从事软件开发多年,现想开始学习单片机,自认为单片机编程不会是自己的绊脚石但最终目标希望能够自己设计电路。不知该如何开始。请各位前辈各抒己见。本人无硬件基础!

网友:
看看单片机体系结构,基本的体系结构要了解:X86,PIC,AVR

说到电路上,我的感觉(我也是软件出来的,小见,不足大家拍)
一:认真看一遍电路基础,数电,模电.(弄懂更好,实在搞不懂,背一下也不是错)
二:看几个常用接口(像SPI,AD,液晶,键盘这些个常用电路,像学武术一下常用套路一定要熟)
三:多找那些没意义的论文,常看看(说真的,嵌入式相关的论文多如牛毛,可98%是应负式的,这有个好处,就是不缺)
四:做点小东西,有自己的一个方向.

刚刚开始可能有点吐血,积累一段时间就上路了

网友:
LZ,找块开发板咱上路吧...

开发板,咱可以找专用系列芯片的,像:C8051F,PIC,AVR,及其它.这一类的价格一般在600左右,甚至有的更高
还有一些功能弱点的,不太标准的.这些呢一般是500左右

其实我最推荐最后的一种,自己搭学习板,用到什么往上堆什么.自己动手除了增加传说中的动手能力外,还能真实地把电路给补补.另外就是足够便宜,特别推荐STC的单片机(说明一下,我不是在STC做的,但是它的确非常适合用做实验啥的)很简单一个身的串口搞定,程序下载,几乎是零代价.比起那些动不动就几十,几百块的编程器来说.真的爽多了...

网友:
学点数电、模电,做嵌入式软件
找一工作职位,边干边学,这个比较快
所以切入点还是找一个做嵌入式软件的岗位
剩下的就是跟你们同事学习了.

网友:
感谢两位的赐教,看来数电、模电好像是必须掌握的东西。那不知是不是要先有一定的理论才能开始?还是可以从实践出发同步学习理论的东西?
在网上找到很多的开发板,不知道什么样的比较适合向我这样的初学者(学习单片机不只是玩玩而已),是否有好的介绍?还有就是理论方面的书籍是否有好的介绍?(再次强调,我全无硬件基础)

网友:
模电可以先放一放,用到很少,
数电和单片机看下,

网友:
关键是不关三七二十一找到资源
自己学问题多多
在公司平时多留心观测

网友:
自己搞最后搞死的了 郁闷而死

网友:
楼上有理!

我也是自己焊的,现在算入门了!
还好没有郁闷死掉!
还是很佩服自己的耐性的!

网友:
放心吧,单片机这种小东西,不会像ARM那种高科技的东西,复杂到搞死人的地部

它逻辑简单,电路很多东西都是技巧性的,没有操作系统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底层

所有东西都可以自己分析出个所以然来...

因为,如果自己动手焊板子,在单片机这个层次还肯定死不了...

如果真郁闷了,请自己分析一下知识结构的不足,补补再回过头来看看...

网友:
数字电路是必须的 模拟电路要求倒不是很高

既然都是学软件的,计算机原理肯定知道吧

那简单的单片机就没什么

网友:
学点数电、模电,做嵌入式软件
找一工作职位,边干边学,这个比较快
所以切入点还是找一个做嵌入式软件的岗位
剩下的就是跟你们同事学习了.

实践出真知

网友:
3Q 给位,我想在看看还有没有人像发表点什么,过两天我就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