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用目录下的文件

楼主:
如题~
我就是想把一个目录下的文件都调出来(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目录下到底有多少个文件),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赋到字符串的数组中。
请问这个要求可以实现么?
请高手指点~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给个实例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rLib.h"
#include "dirent.h"

void list(char * myDir)
{
  DIR * pDir = NULL;
  struct dirent *entry = NULL;

  pDir = opendir(myDir);
  if (NULL != pDir)
  {
    printf("opendir() failed!\n");
    return;
  }

  entry = readdir(pDir);
  while(NULL != entry)
  {
    printf(entry->d_name);
    printf("\n");
    entry = readdir(pDir);
  }

  closedir(pDir);
}

网友:
非常感谢你~
我不是很懂~你能再帮个忙么?
比如说我想把 "/tffs0/"下的所有文件名都赋到file[]中
怎么写?
谢谢了!

网友:
我想把他们3个分别赋到file[0],file[1],file[2]中。

网友:
char **g_ppFiles = NULL;
int g_g_nFiles = 0;

void GetFilesName(char * myDir)
{
  DIR * pDir = NULL;
  struct dirent *entry = NULL;
  int g_nFiles = 0;
  int i = 0;

  pDir = opendir(myDir);
  if (NULL != pDir)
  {
    printf("opendir() failed!\n");
    return;
  }

  //统计该目录下有多少个文件
  while(NULL != (entry = readdir(pDir))
  {
        g_nFiles++;
  }

  //
  g_ppFiles = new char *[g_nFiles];
  rewinddir(pDir);
  while(NULL != (entry = readdir(pDir))
  {
        g_ppFiles = new char[strlen(entry->d_name) + 1];
        strcpy(g_ppFiles[i++], entry->d_name);
  }

  closedir(pDir);
}

需要注意的是:
1:每个文件夹中都会有"."和"..", 你可以把它们过滤掉。
2: 当然file数组可以静态数组,但如果你用的file数组和我一样是动态分配的(也许你用的是malloc /free函数对),要注意内存的释放。

for(int i = 0; i < g_nFiles; i++)
{
   delete [] g_ppFiles;
   g_ppFiles = NULL;
}

delete [] g_ppFiles;
g_ppFiles = NULL;

网友:
实在是太感谢了!!

网友:
先学习,以后可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