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VHDL问题

楼主:
这段时间做毕业设计时遇到了VHDL程序的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源程序是这样的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ntroler is
port
(clk,reset,jia,jian:in std_logic;
  parallelout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controler is
signal fre,foot:std_logic_vector(39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reset,jia,jian)
  variable i:integer range 0 to 4;
      begin
    foot<="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00100";
    if(reset='1' or jian='1' or jia='1') then
    i:=4;
    if reset='1' then
     fre<="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lsif jian='1' then
    fre<=fre-foot;
    else if jia='1' then
    fre<=fre+foot;
    end if;
    end if;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case i is
when 4=> parallelout <= fre(39 downto 32);i:=3;
when 3=> parallelout <= fre(31 downto 24);i:=2;
when 2=> parallelout <= fre(23 downto 16);i:=1;
when 1=> parallelout <= fre(15 downto 8);i:=0;
when 0=> parallelout <= fre(7 downto 0);i:=4;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仿真结果是 如附件 (不知道怎么贴图片,不好意思拉):

现在我郁闷的是为什么jian(或jia)引脚来过高电平之后,reset为什么不能正确的复位(给fre如程序所指定的初始值)? 哪里出问题呢?
谢谢!!

(好象不能贴上仿真图,不好意思)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ntroler is
port
(clk,reset,jia,jian:in std_logic;
  parallelout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controler is
signal fre,foot:std_logic_vector(39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reset,jia,jian)
  variable i:integer range 0 to 4;
      begin
    foot<="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00100";  -- 任意信号有了变化
                                                             -- 此处都会执行
    if(reset='1' or jian='1' or jia='1') then
    i:=4;
    if reset='1' then
     fre<="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你的reset很可能
                                                             -- 没有期望的功能
    elsif jian='1' then
    fre<=fre-foot;
    else if jia='1' then
    fre<=fre+foot;
    end if;
    end if;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case i is
when 4=> parallelout <= fre(39 downto 32);i:=3;
when 3=> parallelout <= fre(31 downto 24);i:=2;
when 2=> parallelout <= fre(23 downto 16);i:=1;
when 1=> parallelout <= fre(15 downto 8);i:=0;
when 0=> parallelout <= fre(7 downto 0);i:=4;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网友:
建议你把思路从新整理以下,现在的逻辑关系比较杂乱,像楼上所指出的那样,很多地方都不能实现预期功能

网友:
建议楼主把时序图画一下,方便别人看,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思路
ji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i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alleloutut --------------9--------------- 像这样也可以

网友:
请教一下:reset= '1 '这个操作是什么意思,我才初学,没怎么见这样的语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