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07-12-11):
求助USB数据传输问题
请教前辈,小弟刚开始研究USB驱动,有些简单的问题请前辈给予指点1:对于同一USB设备接口的驱动与设备软件之间传输的数据格式是怎样的;2:是驱动对数据格式进行封装,还是利用设备软件进行数据封装。
接口
设备

网友A:
各位前辈请指点小弟!在此谢过前辈了

网友B(2008-01-16):
1)please refer to USB2.0 specification;
2)please search USBDI by Google.

网友C(2008-05-01):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