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打印问题?求解

楼主(2007-11-20):
WINCE打印问题?求解
我的WINCE系统 可以PING通局域网内其他PC的IP
但是 连接外网的时候就不行,
我主要是想在局网内打印(特性目录中PCL Print driver添加进去了) ,打印IE浏览器的时候 点
file/print
没反应! 我用的是HP的激光打印机支持PCL的!是不是其他地方还要修改??
打印
IE浏览器
局域网
file

网友A:
你在“页面设置”里面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打印机及端口呢?

网友B:
是通过局鱼网打印的 在"页面设置"里只有COM LPT 口选择 网络口 选什么 ,?我都选试了还是没反用

网友C:
总共PRINTER两个选择"PCL LASTER ""PCL INKJET"
PORT有个NETWORKE选择 , 我选的时候 总是 出现错误"A network path must be spesified"
我不知道如何指定
现在局域网是能够PING通,外网连不上 !
请大师提示

网友D:
我直接指定IP地址 就提示不能找到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