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发生器的频率问题

楼主:
pc主板上广泛使用的ICS9250 CY28339等时钟发生器的源频率是石英晶体提供的吧?
如果是的话石英晶体的频率是14.31818Mhz,那么时钟发生器输出给cpu的133Mhz外频是怎么生成的? 频率产生电路是什么?

网友:
石英晶体的物理特性是频率为14.31818Mhz还是32.768khz啊?

网友:
特性频率是根据晶振中 晶体 片的厚度不同而有所区别的吧~~~
至于怎样把 14.31818Mhz 的频率 升成 133Mhz 还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只知道有通过计数器设计分频电路降低频率的~~~有升频的话期待高手指点下

网友:
小朋友听说过锁相环没?就是用这东西从低频率得到高频率。
通常晶体只做到几十MHz, 更高的就要用锁相环(PLL)了。
ICS9250 CY28339等应当都是PLL。

网友:
简单地说,
它有一个高频的振荡器,其频率是受电压控制的 - VCO, 把VCO的输出进行进行分频,
作为一个相位比较器的一个输入, 而相位比较器另一个输入是晶体振荡器的输出(也可
以分频), 相位比较器的输出经滤波作为VCO的控制电压。
当环路达到平衡,互相比较的两个信号的相位就可能精确锁定。
14.31818MHz / 14
VCO         / 130 两个信号锁定后,VCO的输出是132.95MHz, 差不多了.

网友:
既然锁相环可以提高频率,为什么还要不断开发更高频率的晶振呢?

网友:
石英晶体提供的真实频率是多少?就是说它的物理特性

网友:
既然锁相环可以提高频率,为什么还要不断开发更高频率的晶振呢?
石英晶体提供的真实频率是多少?就是说它的物理特性

网友:
既然锁相环可以提高频率,为什么还要不断开发更高频率的晶振呢?
----------------
1.锁相环总是要消耗一些电能,如果可以不用它,就可以节省些;
2.在某些场合,对时钟源的噪音和相位精度要求特别高,就只能直接用晶振的信号。
3.人们对更高性能的器件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网友:
石英晶体提供的真实频率是多少?就是说它的物理特性
---------------------
这是由它的物理特征决定的:厚度、切割方向等....
晶体的频率可从几个kHz到数十上百MHz....我出不很清楚的啦

网友:
大哥,用PLL的成本和用CRYARAL的成本能一样吗?
关于Crystal 的基础资料,网上有好多。

网友: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