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pb和evc无法连接设备,pb无法下载内核!!!!

楼主:
本人原对wince是一窍不通,却被分配任务要做一个wince的任务
这些问题困扰我好久了(近一个月),一直都不能解决,入梗在喉,真的郁闷完了

一:EVC无法连接开发板,activesync已经正确安装,用usb连接后可以从我的电脑->MObiledevice中看到开发板系统里的东西,也可以进行读写,但用evc编译完程序就是无法下载,在"server started"处好久然后就下载失败了,在tool->configuration里测试设备连接也总是连接不上

二:pb无法连接开发板,activesync同上,好地不行,但用pb的remote registry editor时,进行测试连接现象跟evc里测试连接效果是一模一样.

综合以上两点,我觉得连接不上的原因不应该是evc或者pb的问题,我感觉是在evc和pb中连接时要加载点东西,但要加载的东西和我的开发板或者ce系统不匹配导致.当然这纯属瞎猜.我对两个程序连接开发板的机制完全不了解,也琢磨不出什么东西来.

三:pb不能下载内核.原来一直用地好好的,最近机器有问题只好重装,但是再装上pb和相应的bsp只好竟然不能下载内核?究竟是什么问题呢??pb安装包和bsp都是原来的啊,我仔细一看,target->connectivity option中download对应的setting中根本就没有device的踪影,本来应该是mainstone的,不得其解

另外说明一下,我的开发板(270)用的是另外一块270板子的bsp和usb驱动

各位大虾,救命啊,就要交货了,救救急吧!!!

网友:
1.evc和开发板的连接,你是否把连接设置为使用activesync?SDK选择的什么?

2.PB下找不到device,你可以new 一个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帖,两个问题一个也没能解决
1:我当然是选了的
2:new一个device也要选对应的osdesign/sdk,虽然我装了bsp,编译了一个内核,还装了sdk,但该选栏还是毅然写着--none!

网友:
在使用eVC的时候,先安装SDK, 然后选择安装的SDK
然后tool - configuration 选择你安装SDK的Device (双击)
Transport: TCP/IP --- 点右边的configure fixedport = 6000
Startup : manual server

OK? 然后在新建一个.bat文件 内容为
CEMGRC.EXE /S /T:TCPIPC.DLL /Q  /D:10.0.0.66:6000
其中10.0.0.66为你机器的IP地址。

当然所有情况都在网线已经插好,且板子上的IP注册成功。网络已经通上。

我想这些都是基本操作问题,我们在这里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最好问问你身边做过的人,手把手的教一边,以后就会了。

网友:
对了,在连接设备的时候,要在板子上先运行.bat文件

网友:
多谢,可是.bat在板子上不能运行啊

网友:
我直接输入命令行运行了,还是连接不上啊

网友:
需要的三个文件我也拷过去了,我感觉不应该是这样啊,还是应该用activesync来连吧

网友:
这样试试,修改目标板上控制面板上网络拨号连接\cs89001,选择通过DHCP获得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