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开发有没有与硬件或通信相关的?

楼主(2007-01-24):
java开发有没有与硬件或通信相关的?
我是学电子和计算机结合的,毕业设计老师要求做与硬件有关的,可我对JAVA比较感兴趣,特别是JAVA web开发的.java有没有与硬件相关的,有知道的请提点意见?谢谢了!用一点点什么芯片的就行。
硬件
java开发
Java

网友A(2007-03-30):
JAVA运行的代价太高了,但是可以通过ARM这类的高性能芯片,在上面跑上虚拟机,然后自己封装相应的库
不过,我觉得一般的JAVA程序员都没有这个水平.
注:我不是打击JAVA程序员,仅仅是提了一下这个普遍现象.

网友B:
j2me就是针对嵌入式开发的,
手机开发软件里很多采用java写,
底层采用java写的比较少,主要用在应用软件
找找j2me, 移动平台的资料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关键你的硬件要支持一个系统平台+JVM(ME的)
JAVA对嵌入式+网络支持是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