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追加至1000分)显卡、VGA开发的疑问

楼主:
 请问可以通过纯软件来操作VGA输出的信号吗?比如将RGB的R和G相加至B信号上。
多谢指点。

网友:
什么样的硬件和软件环境?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编写显卡驱动,把信号重新分配一下,个人意见,

网友:
操作系统是:Windows 2003,当然,改为XP或2000也可以。
硬件显卡是GF2 MX400,我想这个和显卡应该无关吧,试图直接控制VGA最终的输出。

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怎么会跟显卡无关?你可以按照显卡的最低标配的驱动(或者说是通用驱动)来接收数据。。。你只要知道数据传出来的格式就可以好办了。。。也就说vga的传输协议,搞懂。。然后读到的数据你想用来咋办就咋办了。。。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最主要看传输协议

网友:
可否来点贴近实践的建议?

网友:
那么费劲干麻,把显示器打开,显象管后面的三基色电位器的两个调到最小不就得了.不过在调之前一定要作好记号.以后还得调回来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knowledge_Is_Life、meiZiNick、UltraBejing这三个“机器人”不停地回贴,请管理员删除其ID。

网友:
没什么比较实际的建议,显卡默认的输出是最直接简单的,你去找相关资料就行,估计图书馆都会有,这些资料早已经不是什么保密的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