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移位除法

楼主:
有些八位的单片机没有除法指令,右移1位相当于除2,那么除10呢,能用移位实现吗?怎么实现,越简单越好,谢谢!

网友:
用减法吧

网友:
因该不行的~除法的指令长度跟数据的字节长度有关~

网友:
建议LZ换片子,不过你要是用16转10的话,有中算法可以不要除法的,具体你查下资料

网友:
同意一楼的,用减法~!!!

呵呵,其实除法也不过就是减法的扩展

减的次数就是商,最后剩下的就是余数...

一个东西

网友:
单用减法不好,数大的时候是不是要减很多次,用移位加减法相对简单些,不过想得到更简单的算法。

网友A:
减去*8和*2不就是除以十了

网友:
学过竖式除法没?
先对齐,再比较,够的话做减法并设置商,然后移位...

网友:
嗯嗯,不错不错,这是个好问题,我记得我发过贴回答过得,不过,估计没谁记得。所以,来来来~~ 1011 你放心,我的答案一定越简单越好。只可惜,我对它的速度不甚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去*8和*2不就是除以十了

兄弟,你以为是乘法咩?

网友:
已阅,其实没有一个是到点子上的。
不过,确实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