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PCI的问题

楼主:
我们知道,PCI设备有三个空间——内存地址空间、IO地址空间和配置空间。由于PCI支持即插即用,所以PCI设备不是占用固定的内存地址空间或I/O地址空间,而是可以由操作系统决定其映射的基址。怎么配置呢?这就是配置空间的作用。

DW | Byte3 | Byte2 | Byte1 | Byte0 | Addr
---+---------------------------------------------------------+-----
0 |     Device ID     |     Vendor ID         | 00
---+---------------------------------------------------------+-----
1 |      Status     |      Command      | 04
---+---------------------------------------------------------+-----
2 |        Class Code        | Revision ID  | 08
---+---------------------------------------------------------+-----
3 |   BIST  | Header Type | Latency Timer | Cache Line       | 0C
---+---------------------------------------------------------+-----
4 |           Base Address 0           | 10
---+---------------------------------------------------------+-----
5 |           Base Address 1           | 14
---+---------------------------------------------------------+-----
6 |           Base Address 2           | 18
---+---------------------------------------------------------+-----
7 |           Base Address 3           | 1C
---+---------------------------------------------------------+-----
8 |           Base Address 4           | 20
---+---------------------------------------------------------+-----
9 |           Base Address 5           | 24
---+---------------------------------------------------------+-----
10 |          CardBus CIS pointer          | 28
---+---------------------------------------------------------+-----
11 |  Subsystem Device ID  |   Subsystem Vendor ID   | 2C
---+---------------------------------------------------------+-----
12 |        Expansion ROM Base Address        | 30
---+---------------------------------------------------------+-----
13 |        Reserved(Capability List)             | 34
---+---------------------------------------------------------+-----
14 |            Reserved             | 38
---+---------------------------------------------------------+-----
15 |  Max_Lat  |  Min_Gnt  |  IRQ Pin  |  IRQ Line     | 3C
-------------------------------------------------------------------
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些信息中判断一个PCI设备是PCI桥还是AGP桥,由于他们的CLass都是0x060400,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自己读PCI局部总线的19章   有专门的类代码、子类型 、编程接口来识别哈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