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代码可以设置wince的系统时间?

楼主:
用vs2005来开发wince程序,如何设置wince的系统时间?

网友:
你是用C++还是用C#?如果是前者,你可以使用SetLocalTime,如果是C#,我不是很清楚,如果C#能调用win32 API的话,那也可以用。

网友:
如何设置PDA设备的时间 (C#)
http://bbs.pdafans.com/thread-411292-1-1.html

最近开发时遇到PDA访问服务器时要和设置服务器的时间到PDA(C#中要修改系统时间真不如C++方便 ),参考了http://blog.eeworld.net/iorikyo/archive/2006/10/01/1314892.aspx的文章后通过下面这个类解决了修改PDA时间的问题。代码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namespace setlocaltime
{
    class Systemtime
    {
        [DllImport("cor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SetLocalTime(ref SYSTEMTIME Time);
        [DllImport("cor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GetLocalTime(ref SYSTEMTIME Time);
    }
    public struct SYSTEMTIME
    {
        public ushort wYear;
        public ushort wMonth;
        public ushort wDayOfWeek;
        public ushort wDay;
        public ushort wHour;
        public ushort wMinute;
        public ushort wSecond;
        public ushort wMilliseconds;
        ///
        /// 从System.DateTime转换。
        ///

        /// System.DateTime类型的时间。
        public void FromDateTime(DateTime time)
        {
            wYear = (ushort)time.Year;
            wMonth = (ushort)time.Month;
            wDayOfWeek = (ushort)time.DayOfWeek;
            wDay = (ushort)time.Day;
            wHour = (ushort)time.Hour;
            wMinute = (ushort)time.Minute;
            wSecond = (ushort)time.Second;
            wMilliseconds = (ushort)time.Millisecond;
        }
        ///
        /// 转换为System.DateTime类型。
        ///

        ///
        public DateTime ToDateTime()
        {
            return new DateTime(wYear, wMonth, wDay, wHour, wMinute, wSecond, wMilliseconds);
        }
        ///
        /// 静态方法。转换为System.DateTime类型。
        ///

        /// SYSTEMTIME类型的时间。
        ///
        public static DateTime ToDateTime(SYSTEMTIME time)
        {
            return time.ToDateTime();
        }
    }
}

网友:
同意楼上的办法。WINCE API

网友:
2个函数,SetSystemTime,SetLocAl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