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通过网络,pc能访问wince吗?

楼主(2007-01-05):
通过网络,pc能访问wince吗?
目标机挂上局域网,从目标机能访问pc上的共享,但从pc访问目标机却不行!这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原因
局域网
wince
网络

网友A:
用ftp访问还用共享吗?直接访问wince的根目录,但是你要在注册表中加一些设置,而且添加一些组件

网友B:
具体该怎么做呢?能说一下吗?

网友C(2009-10-11):
不知楼主要做什么?用ActiveSync,不就直接可以访问WINCE的文件夹,文件了吗,还可以传输,修改。 通过网络,pc能访问wince吗?这当然能了。

网友D:
我也发现, ActiveSync, PC 和 WinCE设备同步 用到了网络的一些东西(IP地址....)。
-----不知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E:
可以通过ftp访问方式,但是需要在wince系统裁剪中加入FTP组件,并进行reg文件的参数修改,用新的镜像文件启动目标机。
在PC端,ftp://目标机IP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