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wince中断的用法

楼主:
有谁知道怎样利用中断处理,请赐教!

网友:
我用的是ARM9平台

网友:
老大,中断处理在一个32位的系统中,有无数种用法,关键看你要怎么用,有些时候只要算法上就可以实现。

网友A:
1.oalintr.h添加一个系统中断号
2.OEMInterruptHandler()可进行简单的处理,因为这个函数就是ISR,一般只是返回对应的系统中断号
3.处理OEMInterruptEnable(),OEMInterruptDisable(),OEMInterruptDone()
4.编写驱动,跟你的系统中断号挂上勾InterruptInitialize()
前面应该还有一个初使化中断功能的函数,一时忘了
网上有这方面的资料,你可以先看看

网友:
我用的不是ARM9,不过估计方法一样,可以借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oalintr.h添加一个系统中断号
2.OEMInterruptHandler()可进行简单的处理,因为这个函数就是ISR,一般只是返回对应的系统中断号
3.处理OEMInterruptEnable(),OEMInterruptDisable(),OEMInterruptDone()
4.编写驱动,跟你的系统中断号挂上勾InterruptInitialize()
前面应该还有一个初使化中断功能的函数,一时忘了
网上有这方面的资料,你可以先看看

这个是4.2BSP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