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JTAG调试问题

楼主(2007-06-27):
有关JTAG调试问题
我看的资料中说
如果我要在一条指令设断点
其实就是运行中实时监测地址总线
如果是断点
就激活cpu的debug
不过如果指令在cache中怎么办
不就无法中断了么?
我搜到网上的资料又说
“...所幸的是,我用的debugger提供JTAG Monitor,允许断点跟踪使用cache的程序...”
难道JTAG还能访问cache的地址线?
是怎么做到的?
我对JTAG不太懂
但是需要做一个地址检测的东西
cache是比较头疼的东西
麻烦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程序
断点
资料

网友A:
设计处理器和它的支持IC的时候,把Debug考虑进去,有的处理器或许是监视地址总线,
有的处理器是在断点处放一个特殊指令,有的则是由专门单元来保持断点信息,到了断点
再通知处理器...

网友:
那如果是x86呢?
有没有办法
另问
实时操作系统是不是一般都不用cache呀

网友B(2008-12-25):
楼主你确定指令会放在cache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