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哪位知道在哪里可以得到windows ce 5 的模拟器哦?(sdk)

网友:
微软网站倒是有一个Windows CE 5.0: Standard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7/23/2004,但是
System Requirements
Supported Operating Systems: Windows 2000 Service Pack 4;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1
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我现在就装了vs2005,不用evc4,不知道这个可以用不?

网友:
第1点没明白问的意思.

2. 驱动问题这要看你的目标开发板了,一般X86的PB中都有驱动.如果没有,就要提供开发板的供应商提供给你,如没有那只能自已动手开发驱动了.
3. 选用什么开发工具这要看个人了,我推用EVC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但前入式应用开发调试起来太麻烦了,很不方便

网友:
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在系统硬件配置比较好的机器中,是可以安装windows xp embedded操作系统的吧?它是不是包含windows ce 5.0的全部功能?

网友:
XPE 和CE 是微软嵌入式领域的两大分支,不存在谁包含谁的问题.
XPE是桌面windows的embedded版本,CE是另一套内核,典型的应用与SmartPhone/PocketPC

网友:
台式机上学不了仕么的

网友:
xpe的内核和系统工作方式都和ce不一样
功能更强,但是个人感觉没有ce可靠
任何机器都可以装xpe,当然你需要按照xpe的制作方法,分区拉,改变分区格式拉,另外准备相应的驱动

网友:
最好是用PB+EVC或者PB+VS2005.xp embedded实时性没有WINCE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