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源电路

楼主:
要求是:输入220V交流,输出5V直流,电流50mA,谁能告诉我怎么做啊

网友:
找个220-5V的AC-DC的电源模块焊在板子上就OK了。

网友:
有什么芯片吗?
不能用体积大的(例如开关电源,变压器),做成的板子最好是3CM*3CM,成本不能超过10元

网友:
不是芯片,是电源模块,一般是DIP24标准,应该属于开关电源类,价格估计会超过10元.
如果成本要很低且电流小可以用阻容降压,非隔离,比较危险.

网友:
最可靠安全有简单就是加个工频变压器,不贵5~8元

网友:
要求是:输入220V交流,输出5V直流,电流50mA,谁能告诉我怎么做啊

这个要求也太简单了!!!

给你一个框图,具体你弄去吧:

~220V ->输入-> 9伏变压器 -> 整流桥 -> 滤波电容(一大一小,一个滤高频一个滤低频) -> 7805稳压块(这个东西的输出能1A,嘿嘿绝对够用) -> 滤波电容(和之前的一样) ->输出  [如果你够帅加一个电阻加一个发光二极光,当一下工作指示灯也可以]

嘿嘿

网友:
做成的板子最好是3CM*3CM,成本不能超过10元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有这好事 ?

嘿嘿,

网友:
阻容降压

网友:
变压器,整流,7805 ,滤波搞定
就是你那个3*3太小了把
不一定放的下

网友:
3*3 可以考虑用模块
但是价格可能高
如果用RCC开关电源可以能做到
但是可能不满足安规
至于用阻容可能会电死人的哦
可以折中考虑,用大点的板子
做开关电源把

网友:
直接用阻容降压得了,

网友:
变压器+LDO

网友:
...... 很难的问题啊 最先想到的是交直流变换,采用DB咯,然后加上一些滤波以及变压器件就好了啊...

网友:
体积太大了吧,(做成的板子最好是3CM*3CM)一个变压器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