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关于WINCE 5.0的数据库函数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做的WINCE 5.0的pocket pc 程序里对数据库建立CeCreateDatabaseEx2(SDK里有EDB版的这个函数),但数据库总建立失败,查看错误是:参数不对。我不知道自己的参数错在哪,请求大家给我指教:

      #define EDB

        CEDBASEINFOEX dbInfo;
        memset(&dbInfo, 0,  sizeof(CEDBASEINFOEX));
        dbInfo.wVersion = 2;
        _tcscpy(dbInfo.szDbaseName, _TEXT("DBNAME"));
        //确定排序字段个数为一个
        dbInfo.wNumSortOrder++;
               dbInfo.dwFlags = CEDB_VALIDNAME | CEDB_VALIDSORTSPEC;
               dbInfo.rgSortSpecs[0].wVersion = 2;
        dbInfo.rgSortSpecs[0].wNumProps = 1;
         dbInfo.rgSortSpecs[0].wKeyFlags=0;
          WORD sort1PropID  = 0 ;
        dbInfo.rgSortSpecs[0].rgPropID[0] = MAKELONG(CEVT_LPWSTR, userPropID);
        dbInfo.rgSortSpecs[0].rgdwFlags[0]=CEDB_SORT_NONNULL;

        m_CeOid = CeCreateDatabaseEx2(&m_CeGuid, &dbInfo);

我单步调试后发现:m_CeOid为0,用GetLastError() 查看错误,发现是:参数不对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
pSort[0].wVersion                = SORTORDERSPECEX_VERSION;
                pSort[0].wNumProps                = 1;
                pSort[0].wKeyFlags                = 0;
                pSort[0].rgdwFlags[0]        = CEDB_SORT_UNKNOWNFIRST;

        pSort[0].rgPropID[0]        = MAKELONG(CEVT_LPWSTR, userPropID);

CEDBASEINFOEX dbinfo = {0};

        dbinfo.wVersion                 = CEDBASEINFOEX_VERSION;
        dbinfo.wNumSortOrder = 1;
        dbinfo.dwFlags                 = CEDB_VALIDNAME | CEDB_VALIDSORTSPEC | CEDB_VALIDDBFLAGS;
        lstrcpy(dbinfo.szDbaseName, szName);
        memcpy(dbinfo.rgSortSpecs, pSort, sizeof(SORTORDERSPECEX));

        oidDb = CeCreateDatabaseWithProps(pguidVol, &dbinfo, 0, NULL);

网友:
自己整理下吧,我是从程序的几个函数里面拷出来的,没怎么改。

网友:
请问你的 #define EDB在什么位置定义的。我是在数据库操作类的CPP文件里定义的 #define E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