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ppc2003开发图片显示功能遇到问题,各位大侠帮忙,在线等

楼主:
图片显示一下马上就没了,也就是说一闪而过,不知道是哪里出来问题,在下菜鸟。代码如下:
        CClientDC pDCShow(this);
         CBitmap bitmap;
         bitmap.Attach(SHLoadImageFile(strImageFilePath));

        BITMAP bmpInfo;
         bitmap.GetBitmap(&bmpInfo);

         CDC bitmapDC;
         bitmapDC.CreateCompatibleDC(&pDCShow);
         CBitmap* pOldBitmap = bitmapDC.SelectObject(&bitmap);
         pDCShow.StretchBlt(originalX, originalY,200, 200, &bitmapDC, 0, 0,bmpInfo.bmWidth, bmpInfo.bmHeight, SRCCOPY);

         bitmapDC.SelectObject(pOldBitmap);
         bitmap.DeleteObject();

网友:
不好意思啊,不知道给分的标准,帮我解决了分数您说的算

网友:
你在StretchBlt的地方加一个断点,用F10跑一下看在那边图片不显示再说

网友:
大哥求助一下
EVC+ppc2003开发时模拟器总是有问题
我安装了ppc2003sdk了,在evc下也可一找到ppc2003模拟器,就是调试程序的时候说模拟器的安装文件有问题,要重装,都重装好多遍了,没用

恳请搂住赐教

网友:
楼主的代码写在程序那一块的?如果没有在onpaint里重绘,刷新后图就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