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为什么回调函数里面,调用显示对话框和菜单的函数,其中对话框显示是出来了,但是菜单显示不出来,我用非模式对话框方式,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 线路回调函数 */
void CALLBACK lineCallbackFunc (
                                                                DWORD hDevice,
                                                                DWORD dwMsg,
                                                                DWORD dwCallbackInstance,
                                                                DWORD dwParam1,
                                                                DWORD dwParam2,
                                                                DWORD dwParam3
                                                                )
{

        BOOL bCloseLine = FALSE;
        LPTSTR lpszStatus;
        //        TCHAR szTemp[TAPIMAXDESTADDRESSSIZE + 1];
        //HWND h,hq,hq1;;
        //h = FindWindow(g_szAppName,g_szAppName);
        lpszStatus = TEXT(" ");
        int r =0;
        //TCHAR szWinText[MAX_PATH];
        //        HRESULT hr;
        FILE *hSrcFile = NULL;
        //        CHAR list[2048];
        switch (dwMsg)
        {
        case LINE_MONITORDIGITS:
                r = 1;
                break;
        case LINE_APPNEWCALL:
                break;
        case LINE_CALLINFO:
                switch(dwParam1)
                {
                case LINECALLINFOSTATE_CALLERID:
                        {

                          m_poMainControl->fnShowInComingCall();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显示InComingCall界面 */
void CMainControl::fnShowInComingCall()
{
        if (m_poInComingCall == NULL)
        {
                m_poInComingCall = new CInComingCall();
                m_poInComingCall->Create(IDD_DIALOG_InComingCall,m_poInComingCall);
        }

        /* 显示对话框 */
        m_poInComingCall->ShowWindow(SW_SHOW);
        m_poInComingCall->Invalidate(TRUE);
        UpdateWindow(m_poInComingCall->m_hWnd);

        /*显示菜单*/
        m_poInComingCall->m_dlgCommandBar_InComingCall->ShowWindow(SW_SHOW);
        m_poInComingCall->m_dlgCommandBar_InComingCall->Invalidate(TRUE);
        UpdateWindow(m_poInComingCall->m_dlgCommandBar_InComingCall->m_hWnd);
}

网友:
为什么不在初始化对话框的时候显示菜单呢?

网友:
如果不在初始化对话框的时候显示菜单有关系么?在其他地方显示菜单不是一样么

网友:
先看在初始化对话框时,能不能显示。
我的目的是找到问题发生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