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

楼主(2007-05-15):
关于串口通信
请教各位大侠。。。
用串口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可能是因为什么问题呢~~~~
通信

网友A:
首先检查接线对不对。
然后看看串口调试助手的设置对不对!比如说:串口号、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以及以什么格式显示数据!

网友B:
楼上的没有找出问题 就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C(2008-05-01):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