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DK还是用MFC开发windows CE应用程序

楼主:
大家在开发windows CE应用程序时候. 一般是用SDK还是用MFC? 用MFC是否比SDK生成的代码量大很多. 实时性能也会比SDK的差?

网友:
开发应用程序用SDK?
我以前都是生成一个SDK包,才能开发MFC程序。SDK好像就是软件开发包的意思(莫非您有其他意思?)
我理解的是生成一个供C++开发的软件开发报即SDK。SDK可以在定制好平台系统后导出

网友:
你的意思是win32 api还是MFC对吧?这个问题从PC开发就有了,是一个十分无聊的问题,基本上,你熟悉哪个就使用哪个;要是都不熟悉,那就学WIN32 API吧,要是都熟悉,那么你就不会来问了。

网友:
即使是用 MFC 开发,那也要懂 SDK 编程。

不懂 SDK 编程,就不算是真正的 WINDOWS 程序员。

学 SDK 编程,一定要看《Windows 程序设计》作者:Charles Petzold

不看后悔一辈子!

网友:
我是偏硬的.主要做ARM. 用VC. VB写过不大的程序. 对windows编程不是非常熟悉. 因此想了解下CE编程情况.

网友:
那有的你学了!

网友:
抢我们做软件的饭碗啊!

网友:
我用EVC 和 WTL ,windows ce 程序编程占用系统资源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