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关于网卡EEPROM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7-04-05):
新手求救 关于网卡EEPROM设计的问题
我要做的课题是设计一个基于AM79C976芯片的网卡 可是不知道该往网卡里的EEPROM里写些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怎么写 谁能教教我 我用的EEPROM是93LC66B
还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EEPROM和寄存器映射的 是不是加电以后EEPROM的信息就会自动读到芯片内相应的寄存器里面?
网卡
设计
寄存器

网友A(2007-06-04):
eeprom里面写的一般是网卡的mac地址 上电后由系统检测

网友B:
网上去查芯片的DATASHEET,烧录用编程器就行了

网友C:
多上网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