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xworks下路由表管理接口问题,多谢!

楼主:
 比如说,向路由表中添加路由信息时,有两个接口routeAdd()和mRouteAdd()。这两个函数在功能上有何不同呢?在实现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看了一下,routeAdd()最后是调用ioctl来添加路由信息的,而mRouteAdd()却不太知道了,希望哪位高人能够指点,谢谢。

网友:
先来看下两个接口的定义
STATUS routeNetAdd
    (
    char * destination,       /* inet addr or name of network destination */
    char * gateway            /* inet addr or name of gateway to destination */
    )

STATUS mRouteAdd
    (
    char * pDest,             /* destination addr in internet dot notation */
    char * pGate,             /* gateway address in internet dot notation */
    long   mask,              /* mask for destination */
    int    tos,               /* type of service */
    int    flags              /* route flags */
    )

你可以看到mRouteAdd多了mask tos flags这几个参数,但mRouteAdd的作用主要是给相同的网段指明不同的网关。
看下面的例子
mRouteAdd ("90.0.0.0", "91.0.0.3", 0xffffff00, 0, 0);

mRouteAdd ("90.0.0.0", "91.0.0.254", 0xffff0000, 0, 0);

通过两次mRouteAdd 的调用,可以给"90.0.0.0"该网络指定两个网关,而用于区分网关的要素就是net mask,0xffffff00和0xffff0000

清楚了吧

网友:
嗯,这个明白。不过主要还是想问一下底层的具体实现,据我了解,这两个函数的实现方法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
看一下核心的代码不就知道?
如果你没有代码,我可以发一份给你

网友:
顶了,city_lovelace 说得对。请问有没有OSPF的代码?最近在研究OSPF,若有的话,请发给我一份吧,先谢了。
Email:jorsen_gong@hotmail.com

网友:
我想问下vxworks下如何配置路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