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DIS显示数据包内容的问题

楼主:
如果我要在NDIS中间驱动层拦截网络数据包,那么,如果要把NDIS中间驱动层中截获的一个NDIS封包全部输出来,包括头还有数据部分,以二进制的形式全部显示出来,应如何实现呢?

网友:
/*
        文件:Packet.c
        工程:xpassthru
        概述:演示NDIS中间驱动程序输出封包结构信息
        版权所有(c) 2001-2002 X 工作室
        http://www.xfilt.com
        xstudio@xfilt.com
*/

#include "prexsim.h"
#pragma hdrstop

VOID PrintPacket(
        IN PNDIS_PACKET packet
)
{
        UINT PhysicalBufferCount;
        UINT BufferCount;
        PNDIS_BUFFER  FirstBuffer;
        UINT TotalPacketLength;

        NdisQueryPacket(packet
                , &PhysicalBufferCount
                , &BufferCount
                , &FirstBuffer
                , &TotalPacketLength
                );

        DbgPrint("    PacketPointer: %u.\n", (VOID*)packet);
        DbgPrint("    PhysicalBufferCount: %u.\n", PhysicalBufferCount);
        DbgPrint("    BufferCount: %u.\n", BufferCount);
        DbgPrint("    FirstBufferPointer: %u.\n", FirstBuffer);
        DbgPrint("    TotalPacketLenth: %u.\n", TotalPacketLength);
        PrintHeaderSize(packet);
        PrintProtocol(packet);
        PrintPacketStatus(packet);
}

UINT
PrintHeaderSize(
        IN PNDIS_PACKET packet
)
{
        UINT HeaderSize = NDIS_GET_PACKET_HEADER_SIZE(packet);
        DbgPrint("    HeaderSize: %u.\n", HeaderSize);
        return HeaderSize;
}

NDIS_STATUS
PrintPacketStatus(
        IN PNDIS_PACKET packet
)
{
        NDIS_STATUS status = NDIS_GET_PACKET_STATUS(packet);
        ANSI_STRING sStatus;
        switch(status)
        {
        case NDIS_STATUS_SUCCESS:
                NdisInitAnsiString(&sStatus, "NDIS_STATUS_SUCCESS");
                break;
        case NDIS_STATUS_PENDING:
                NdisInitAnsiString(&sStatus, "NDIS_STATUS_PENDING");
                break;
        case NDIS_STATUS_RESOURCES:
                NdisInitAnsiString(&sStatus, "NDIS_STATUS_RESOURCES");
                break;
        default:
                NdisInitAnsiString(&sStatus, "Unknown status");
                break;
        }
        DbgPrint("    Status: %s.\n", sStatus.Buffer);
        return status;
}

VOID
PrintProtocol(
        IN PNDIS_PACKET packet
)
{
        UINT dProtocolType = NDIS_GET_PACKET_PROTOCOL_TYPE(packet);
        NDIS_STRING sProtocol;
        switch(dProtocolType)
        {
        case NDIS_PROTOCOL_ID_DEFAULT:
                NdisInitUnicodeString(&sProtocol, L"DEFAULT");
                break;
        case NDIS_PROTOCOL_ID_TCP_IP :
                NdisInitUnicodeString(&sProtocol, L"TCP/IP");
                break;
        case NDIS_PROTOCOL_ID_IPX :
                NdisInitUnicodeString(&sProtocol, L"IPX");
                break;
        case NDIS_PROTOCOL_ID_NBF :
                NdisInitUnicodeString(&sProtocol, L"NBF");
                break;
        default:
                NdisInitUnicodeString(&sProtocol, L"UNKNOWN");
                break;
        }

        DbgPrint("    Protocol: %ws.\n", sProtocol.Buffer);
}

网友:
显示PrintHeaderSize没有定义??

网友:
已搞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