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USB驱动求助

楼主:
由于刚转过来做WinCE驱动,很多东西不懂,请xdjm们知道的帮忙回答一下,先谢了

我做了个最简单的USB扫描仪驱动,结果在USBDeviceAttach中调用ActivateDevice出现问题了。返回值为NULL,我去GetLastError却返回没有错误。

那部分代码如下,是把自带的打印机驱动中提取出来的:
int n = 111;
/*extern "C"*/ //TST_API
extern "C" _declspec(dllexport)
BOOL USBDeviceAttach(
USB_HANDLE hDevice, // USB设备句柄
LPCUSB_FUNCS lpUsbFuncs, // USBDI的函数集合
LPCUSB_INTERFACE lpInterface, // 设备接口描述信息
LPCWSTR szUniqueDriverId, // 设备ID描述字符串。
LPBOOL fAcceptControl, // 返回TRUE,标识我们可以控制此设备, 反之表示不能控制
DWORD dwUnused)
{

        MessageBoxW(NULL, L"USBDeviceAttach", L"", MB_OK);
        #define CLIENT_REGKEY_SZ L"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Tst"

        WCHAR wsSubClassRegKey [sizeof(CLIENT_REGKEY_SZ)+16] = CLIENT_REGKEY_SZ;
    HANDLE h = ActivateDevice(wsSubClassRegKey,(DWORD)&n);
//    HANDLE h = ActivateDeviceEx(wsSubClassRegKey,0, 0, 0);
        if (NULL == h)
        {
                DWORD a = GetLastError();
                WCHAR b[200];
                swprintf(b, L"ActivateDevice error = %d", a);
                MessageBoxW(NULL, b, L"", MB_OK);
        }

        *fAcceptControl = TRUE;

//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网友:
现在,主要问题是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下没有生成相应的键值,请知道朋友把可能出现的情况说一下吧

网友:
我看微软的代码好像返回零并不代表失败,而且注册建分为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和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Drivers.我也是刚做ce usb驱动,留个号好好聊聊吧。qq: 121522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