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EVC停止Downloading files

楼主:
a.exe - 0 error(s), 0 warning(s) 在这步就想停止了,不想进行下面的步骤
Downloading files
The Microsoft ActiveSync connection server has failed.
Please make sure Microsoft ActiveSync is running and retry the download by Rebuild All or Update Remote Output File(s).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the correct platform.
Failed downloading.
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使用EVC集成环境,没有办法解决。

但可以使用EVC命令行编译,编译后没有自动下载的过程

网友:
安装 Visual.Assist.v6.0.0.1079

网友:
我安装有Visual.Assist.v6.0.0.1079,如何使用呢?

网友: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the   correct   platform.
Failed   downloading.
你可能没选对平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