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上做phone功能,难度大不大?有无现成方案?

楼主:
如题!现成方案不是指smartphone

我是新手,刚接触wince,不是很熟
如果要做phone功能,需要做些什么工作,难度大不大?
有哪些现成方案可以选择或者参考的

网友:
难度有一点
需要时间

我就负责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快一年了。

网友:
主要是wince下没有无线协议堆栈(GSM,CDMA),如果自己做这部分一定很痛苦。不过国外有这样的方案。

网友:
国外的有些什么?

网友:
智能手机,一般采用手机模块,不采用手机方案的。

网友:
一般会是,在去卖一个通讯模块,然后通过低层传口进行控制.

网友:
我买了一个通讯模块sim300d的 串口控制
怎么实现wap,gprs上网呢

网友:
你需要了解模块的AT命令,用AT命令来实现手机功能

网友:
at命令我也知道 ,我有Datasheet
但得到的gprs上网数据怎么放到ie里去显示?

网友:
你的操作系统呢?
这些工作不用楼上你自己做的,IE已经做好的。

网友:
ie只是能显示数据,我用at从com口读到数据怎么交给ie呢

网友:
不能这样做的。
想要用IE,就需要用系统提供的拨号功能,不能直接通过AT。

网友:
如果拨号功能占了,那我又怎么收发信息和电话哦

网友:
这种方案,如果硬件不能提供其它信号,就不要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