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移动硬盘问题~!(急)

楼主(2007-07-31):
IBM移动硬盘问题~!(急)
大家好,我有一个IBM的移动硬盘,昨天一直好好的,我插进电脑时,发现了3个EXE文件,我就随手删掉了`还把移动硬盘里的Recycled删了``然后我没停止移动硬盘,就直接把移动硬盘从USB上取了出来```当我今天用的时候,发现电脑提示找到新硬件以后,我打开<我的电脑>就会暴卡,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进入移动硬盘了```我试过很多系统都不行``一插入移动硬盘计算机速度也会慢下来```我想有可能是我强行将移动硬盘取出,造成了扇区坏掉!不知道各位大哥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很急啊!弄不好我就挂了!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要着急。
如果你的移动硬盘里面的数据很重要,不想丢的话,建议你去专业的人士那里去修修。
如果你的移动硬盘里面的数据不是很重要,可有可无的话,你可以自己把它格式化,如果不能格式化,则要从网上找些其他的资料或者工具来格式化了。

网友B:
噢``我们这没有修的```因为移动硬盘里面大部分都是笔记本电脑的硬盘,如果坏了听说很难修噢```
我现在不能格式化``我不知道有什么工具可以格式化,而且可以修复一下坏掉的扇区``

网友C:
取出硬盘,通过IDE转接卡,直接挂到机器上……(和普通IDE相比接口定义是一样的,只是机械尺寸较小而已)。

网友D(2008-05-01):
我也想了解,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