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是2000系统,因需要装了个98,现在的问题是装了98后,就进不了2000了

楼主:
我现在是2000系统,因需要装了个98,现在的问题是装了98后,就进不了2000了

网友:
呵呵,要先装98再装2000~~~~~~你这样的双系统好象不好弄了

网友:
找台能用的2K,COPY这6个启动文件(arcldr.exe,arcsetup.exe,boot.ini,COMMAND.COM,ntdetect.com,ntldr)导入你的2K系统根目录下试试

网友:
关键我不能把2000卸了

网友:
这六个文件我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2000的盘修复一下下

网友:
引导区可能会被覆盖掉什么的。。所以偶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mbr被覆盖。有工具可以修复。

网友:
老兄,系统是向下兼容的,怎么这个基本常识都给忘了?
你应该先装98系统,再装2000系统。要不然2000系统就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