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unitech ht660(wince 5.0)设备上无法调试程序?

楼主:
我用VS2005在unitech ht660(wince 5.0)设备上进行调试的时候,所设置的断点就会变成无效的,没有办法进行调试,但是换成另一台HP的PDA断点就可用了就可以调试了,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unitech   ht660解锁了没有?

网友:
lenux:
    解锁?什么意思?设备锁定?不懂啊.... 是可以操作设备的啊

网友:
对不起啊,看错了,以为是手机呢。

unitech   ht660的开发sdk提供debug模式了没?

网友:
lenux:
    晕~呵呵~
    我用的是WINCE5.0的标准SDK啊,就是从MS上下载的啊...
    奇怪的是我只要把设备换成HP的就可以了
     断点在unitech ht660(wince 5.0)上就会由实心的红点变成空心的红圈,提示信息为:当前不会命中断点.尚未加载指定的模块. 晕..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使用的同一个sdk吗?
Ctrl+F10 试试能不能单步走呢

网友:
lenux~:
    可以按先按F10(加Ctrl好象不行),程序会停在Application.Run(new Form1());这句,然后可以按F11一句一句执行

网友:
lenux~:
    啊~是同一个SDK啊...标准的WINCE5.0 SDK啊...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NET Compact Framework 版本问题

因为如果我把.NET Compact Framework 2.0的安装包放到unitech ht660(wince 5.0)上安装,会出现错误提示:已经安装了netcf的较高版本 在安装此版本之前必须先卸载较高的版本.结果无法安装.但是我的程序是基于.NET Compact Framework 2.0的.但是unitech ht660(wince 5.0)自带的.NET Compact Framework又找不到将它卸载的方法,删除程序里根本就没有,去unitech的网站看了看,晕!P都没有一个

网友:
遇到类似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你应该是没有安装HT660的SDK

网友:
解决了...

我的问题出在VS2005的CF版本太低了...低于设备上自带的CF的版本....所以PC上装上最新的CF2.0SP2就OK了...

网友: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刚好解决了,谢了。

网友: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