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关LCD背光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使用的是winCE5.0   ARM9核,  应用程序用EVC4.0开发;
我通过应用程序(set.exe)设置一个时间值(例如5S),设定完后马上关掉这个set.exe程序.当5S内没有任何的操作就关掉LCD的背光电源,然后我点击下触摸屏能马上打开LCD背光电源.请问用怎样的方法实现比较好?
方法一:在应用程序里定时,将应用程序隐藏在后台运行,驱动只负责开关的动作;
方法二:应用程序发送一个时间值给驱动,让驱动定时,当时间到了后执行开关的动作.

网友:
方法一我用过。

放在驱动里定时是不好的做法,你需要考虑驱动是否block系统和影响电源管理,但是你仍然需要注意的是,睡眠和唤醒时的临界情况。

网友:
建议你找一份smdk2410的BSP看一下它的背光驱动,里面实现了这个功能,不是你上面说的那2种方法。

网友:
老斩:我在PB5.0软件的wince500\platform\smdk2410\src\下没找到你说的背光驱动这一部分的代码呢?
麻烦告诉我具体在哪个文件里面?
谢谢!

网友:
嗯,wince自带的2410的BSP下确实没有,你需要samsumg提供的2410或者2440的BSP,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留一个邮箱,我发给你---当然是背光驱动部分,整个BSP太大了。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tatic const TCHAR g_szRegKey[]                = TEXT("ControlPanel\\BackLight");
static const TCHAR g_szBatTimeout[]        = TEXT("BatteryTimeout");
static const TCHAR g_szExtTimeout[]        = TEXT("ACTimeout");
static const TCHAR g_szUseBattery[]        = TEXT("UseBattery");
static const TCHAR g_szUseExt[]                = TEXT("UseExt");

UINT ThreadProc(LPVOID ptr)
{
        HANDLE hUserActive;
        HANDLE hUserInactive;
        HANDLE hRegEvent;
        HKEY   hKey;

        DWORD  dwBatTimeout = 0;
        DWORD  dwExtTimeout = 0;
        DWORD  dwUseBattery = 0;
        DWORD  dwUseExt     = 0;
        hKey = NULL;

        Sleep(2000);

        hUserActive =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_T("PowerManager/UserActivity_Active"));
        hUserInactive =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_T("PowerManager/UserActivity_Inactive"));
        RETAILMSG(0, (L"## hUserActive=0x%x hUserInactive=0x%x\r\n", hUserActive, hUserInactive) );

        if(hUserActive && hUserInactive && (RegOpenKeyEx(HKEY_CURRENT_USER, g_szRegKey, 0, 0, &hKey) == ERROR_SUCCESS) )
        {
                HANDLE hEvs[1];
                DWORD dwTimeout;
                HINSTANCE hInst;

                hEvs[0] = hUserActive;
                dwTimeout = INFINITE;

                while(hKey)
                {
                        switch(WaitForMultipleObjects(1, hEvs, FALSE, dwTimeout))
                        {
                        case WAIT_OBJECT_0:
                                RETAILMSG(0, (L"## WAIT_OBJECT_0 hEvs[0]=0x%x\r\n", hEvs[0]) );
                                if(hEvs[0] == hUserActive)
                                {
                                        dwTimeout = INFINITE;
                                        hEvs[0] = hUserInactive;
                                        //lcd on
                                        LCDON();
                                        RETAILMSG(0, (L"## hUserActive dwTimeout=%d\r\n", dwTimeout) );
                                }
                                else
                                {
                                        DWORD dwType, dwSize;
                                        dwSize = sizeof(DWORD);
                                        RegQueryValueEx(hKey, g_szBatTimeout, NULL, &dwType, (LPBYTE)&dwBatTimeout, &dwSize);
                                        RegQueryValueEx(hKey, g_szExtTimeout, NULL, &dwType, (LPBYTE)&dwExtTimeout, &dwSize);
                                        RegQueryValueEx(hKey, g_szUseBattery, NULL, &dwType, (LPBYTE)&dwUseBattery, &dwSize);
                                        RegQueryValueEx(hKey, g_szUseExt    , NULL, &dwType, (LPBYTE)&dwUseExt    , &dwSize);
                                        RETAILMSG(0, (L"## dwBatTimeout=%d dwExtTimeout=%d dwUseBattery=%d dwUseExt=%d\r\n",
                                                dwBatTimeout, dwExtTimeout, dwUseBattery, dwUseExt) );

                                        if(dwUseExt && dwExtTimeout)
                                                dwTimeout = dwExtTimeout * 1000;
                                        else if(dwUseBattery && dwBatTimeout)
                                                dwTimeout = dwBatTimeout * 1000;
                                        else
                                                dwTimeout = INFINITE;
                                        hEvs[0] = hUserActive;
                                        RETAILMSG(0, (L"## hUserInactive dwTimeout=%d\r\n", dwTimeout) );
                                }
                                break;

                        case WAIT_TIMEOUT:
                                RETAILMSG(0, (L"## WAIT_TIMEOUT hEvs[0]=0x%x\r\n", hEvs[0]) );
                                if(hEvs[0] == hUserActive)
                                {
                                        //lcd off
                                        LCDOFF();
                                        dwTimeout = INFINITE;
                                }
                                break;

                        case WAIT_FAILED:
                                RETAILMSG(0, (L"## WAIT_FAILED\r\n"));
                                RegCloseKey(hKey);
                                hKey = NULL;
                                break;
                        }
                }
        }
        CloseHandle(hUserActive);
        CloseHandle(hUserInactive);
        CloseHandle(hRegEvent);
        return 0;
}

BOOL StartBacklightThread(void)
{
        //SetThreadPriority(GetCurrentThread(), THREAD_PRIORITY_NORMAL);
        if( CreateThread(NULL,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ThreadProc, NULL, 0, NULL))
        {
                RETAILMSG(1, (TEXT("Display: StartBacklightThread OK\r\n")));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网友:
在触摸的驱动里加一个触发事件,点亮LCD

网友:
老斩:我邮箱是lim1130@126.com    谢谢!
感谢各位的建议,我现在是在应用程序里做定时,发现很麻烦,好几个应用都要加这部分代码.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论坛里有这个文章:
"win ce5.0如何实现一个简单的背光驱动,假设一个GPIO的高低电平控制为LCD的背光控制。"
你可以去看看。

我现在刚忙完从三星官方2440的CE5.0 BSP移植CE到mini2440的工作,准备也想做做你们说的LCD背光控制。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支持电源管理比较好的话,你的事情只是简单的做一个注册表键值的修改,然后更新一下系统的定时器
MS的PM已经完全支持这样的操作,详细请查看电源管理相关部分代码或文档
现在我们都已经把背光驱动中的定时线程拿掉了

网友:
用GPIO直接关闭LCD背光,不管是驱动还是应用层都可以实现,但是前提是GPIO已经接到LCD背光控制的硬件接口上

网友:
应用层加一个定时器,定时器到,调用LCD的IOCTL就OK了。

网友:
在触摸屏驱动加打开背光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支持电源管理比较好的话,你的事情只是简单的做一个注册表键值的修改,然后更新一下系统的定时器
MS的PM已经完全支持这样的操作,详细请查看电源管理相关部分代码或文档
现在我们都已经把背光驱动中的定时线程拿掉了

支持hzdysymbol的这种做法,把这个事情交给系统的电源管理来做是最简单和安全的。当然,前提是你的系统支持电源管理。这样的话,你只需要实现一个写注册表的接口就行了,把要设定的值写到电源管理中系统状态对应的键值下面即可。比如,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ACUserIdle"=dword:3c        ; in seconds
    "BattUserIdle"=dword:3c        ; in seconds
你可以设定这个时间,然后当背光驱动收到系统进入useridle模式的消息的时候,你在驱动里面把背光关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