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帮忙写下以下程序的代码该怎么样写?小弟在 ...

楼主(2007-05-08):
请教各位高手帮忙写下以下程序的代码该怎么样写?小弟在线等
主程序 CPU初始化
A/D初始化(AN0为模拟输入,启动中断)
PWM初始化(载波频率为20KHZ(25us),3路配对PWM s输出,PWM中断元件)
I/O端口初始化(PE低6位输出)
自循环
PWM中断程序 查表计算当前PWM输出位,并确定该输出时对应的电流
(作为设定电流)
对所有缓冲区的A/D求平均值(作为采样电流)
调用增量PID算法(这里只要做到PD)
根据输出结果调节PWM值
把PWM值输出到相应寄存
中断返回
A/D结束中断 读A/D值送缓冲区
指针加1,计数值加1
启动下一次A/D
中断返回
缓冲区
平均值
主程序
在线

网友A:
框架的伪码都给你了,你要做的仅是一个"民工"似的编码
好好看书
搞懂ADC,PWM,PID这些个东西怎么用就OK了
我移到非技术区,兄弟加油...

网友B:
刚初学这方便的还请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C:
已经把着力点给出了,关系搞懂什么东西.呵呵
具体的,你用的什么芯片我不知道,虽然应用上的肯定是大同小异可是每个厂家甚至型号的不同,都有不同的寄存器地址,这些特殊的地方
所以,编码还是得自己来,具体到ADC,PWM,这些东西怎么用,咱们还可以讨论一下,
LZ你说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