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
我把用C语言编写的关于2410的A/D转换程序放在EVC++下调试,编译出现下面错误
corelibc.lib(wwin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wWinMai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wWinMainCRTStartup
emulatorDbg/ad4.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怎么解决??C程序能在EVC++下运行吗?

网友:
有没有处理Unicode的问题?
将WinMain代码贴出来吧。

网友:
c应该可以在evc下运行~

网友:
有可能选错工程了,SDK的框架放到MFC里了吧

网友:
C程序当然可以,

入口函数不对,,最好新建一个工程后,把你的C代码 copy进去..这样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