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驱动问题------十万火急!!!!

楼主:
擦除FLASH以簇为单位进行擦除,然后按照字节的方式进行写。
我使用的flash是:S29GL064A
它有两种模式:
— 64Mb (uniform sector models): 128 32 Kword (64 KB)
sectors
— 64Mb (boot sector models): 127 32 Kword (64 KB)

两种模式对FLASH有什么区别?

我不清楚使用的是哪种模式,每次写flash写到8k后就不能继续写,请问为什么?

程序里面有这样子的注释:
/*
This flash is erased to all 1's and can only be written with zeroes.
Therefore, we do a check in the driver to determine if a 0->1 transition
is needed for the write.  If so, we return an error, because an attempt
to make this invalid transition may halt the device.
*/
每次写到8K后都是在这里退出。
dataToWrite 表示之前要写的数据,
R_NVF_WORD_REG((unsigned int)address + addrOffset) 表示写进了FLASH的数据

下面判断是程序:
if(dataToWrite & ~(R_NVF_WORD_REG((unsigned int)address + addrOffset)) & 0xffff)
{
         printf("Exit 1.\n");
        return (-1);
}

网友:
没人帮忙吗?自己顶先!

网友:
会不会是你后面的sector并没有擦除,写的时候发生了0->0的过程,所以发生了错误。。建议你看看是否把后面的sector擦除了

网友:
请保证你擦除成功完成并且写数据也完成,flash erase 是要有等待的.

网友:
谢谢,是因为sector没擦除的原因,主要是因为boot 模式的前面几个块是比较小的,所以擦除是只是擦了前面的几个块,后面的没有擦除。

可是还是有问题,我现在是在做FLASH驱动的移植,改写u-boot的flash驱动的相关参数,现在可以下载到boot引导程序到flash中,可检查了CRC错误,如果我修改了flash中的环境之后保持,下次就不能再启动。

有没有人修改过u-boot中的flash驱动,
其中里面的参数怎么修改:
CFG_MAX_FLASH_SECT
CFG_ENV_SECT_SIZE
CFG_FLASH_BLOCK_SIZE

因为boot模式下面的flash有两种块,有几个块是相对比较小的。
以上几个参数不知道如何修改才对。

网友:
嵌入式大家庭 QQ群:24228771

网友:
擦除FLASH以簇为单位进行擦除
应该是以扇区吧

网友:
那我问个基本问题了:以S3C44B0X为例,在ADS编译环境下,编译器编译程序后自动将程序的代码和数据分开。代码和数据都放在FLASH里,。在启动程序44BINIT.S里,将数据段从FLASH拷贝SDRAM里,代码仍然留在FLASH里。

请问是这样的不?

网友:
你可以参照一下44bo下的scatter文件,有关存储布局看里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