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NOR flash启动方式?

楼主(2007-07-05):
什么是NOR flash启动方式?
什么是NOR flash启动方式?系统如何选择NOR flash启动方式?我用的是ADS开发环境。
FLASH
开发
如何

网友A:
什么CPU?我知道S3C2410、S3C2440可以可以通过板上的跳线选择是否从NOR Flash启动。跟ADS没什么关系。
NOR Flash上的代码可以直接运行,不过由于它不可像内存一样进行写操作,所以一般会在开始把代码复制到内存中。

网友B:
NOR Flash是一种类型的Flash,程序可以在里面运行,而不需要拷贝到RAM中再运行。还有一种是Nand Flash。你用的是ARM处理器,你的开发环境是ADS1.2。一般ARM上电以后,会从0x0地址开始执行程序,你的硬件片选0,也就是CS0一般对应的地址就是0x0。CS0一般都会接一个NOR Flash,这样将里面烧入程序,一上电,ARM就会从NOR Flash里面的0x0地址开始执行程序,这因该就是NOR Flash启动方式。

网友C:
同意LS, 就是 reset异常 指向 nor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