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动态创建按钮

楼主(2007-06-02):
如何动态创建按钮
对话框是后加的,是不自带初始化函数的
按钮的个数是不定的,要根据所给个数的不同动态变化
且这些动态生成的按钮都必须按钮按下后,有消息回应
我是新手,所以有用词不对,多多见谅。非常感谢
对话框
动态
如何

网友A:
CButton aa;
aa.create();
可以这样用就行

网友B:
myButton1.Create(_T("My button"), WS_CHILD|WS_VISIBLE|BS_PUSHBUTTON,
CRect(10,10,100,30), pParentWnd, 1);

网友C(2007-07-10):
或者
CButton *myButton1=new CButton ;
myButton1->Create(_T("My button"), WS_CHILD|WS_VISIBLE|BS_PUSHBUTTON,
CRect(10,10,100,30), pParentWnd,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