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滚动汉字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
本人菜鸟,正准备用TG12864A做一个简单的显示自左向右显示滚动汉字的功能.
可是自己毫无头绪.
请高手赐教下具体的原理流程以及编程思想吗?用C语言编写.
如果有源程序就更好了.
请大虾帮助.

网友:
所谓滚动,无非就是把缓冲区里的字模循环起来写而已

网友:
没去看过IC资料~如果IC本身可以做的到移动就简单了.
做不到要自己平移~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液晶是什么控制器的。如果字符和图形都能显示的话,那在字符方式下我觉得不好实现左右移动汉字了,只能跳着移,一次移一个字的距离。不过有得控制器自带了上下滚动的功能,那样就很容易控制上下滚了。如果进如图形方式,上下,左右,斜着,想怎么滚就怎么滚了,不过汉字就是图形了,需要提取汉字的点阵,控制起来也是较为复杂了。

网友:
液晶一般分为三种,一种时裸液晶,就是没有任何驱动芯片,直接用主控制器控制,这种液晶的使用和数码管原理相同;第二种就是代驱动芯片但不代RAM的液晶,这种液晶一般配合的主控制器都有MCU内部外设,只要设置相应的寄存器就可使用,只要更新内部RAM就可实现操作;第三种是代驱动芯片也代RAM的液晶,这种液晶一般都有一些控制指令,其他动作自动完成,好一点的代汉字库,有滚动显示(V/H),闪动显示等。

不知道LZ用的是那一种?

网友:
看你用的控制芯片是什么.
一般模块不会是单LCD

控制芯片一般会有两大类:
1.HD62102系.指令很简单,但要实现移动文字就很麻烦
2.T6963系,指令相对复杂,但实现移动文字却很简单

网友:
http://tech.sosemi.net/D/d2/200604/2309.html

你看看这个吧,我照这个写2个驱动,都很好用

网友:
一个字一个字的移,就直接修改显示缓存中的内容就是了

网友:
这个和你的芯片有关。有些支持滚动。不用自己写缓冲区的办法!

网友:
我们是做液晶显示驱动和终端的,可以上我们的网站上看一眼:
www.dwin.com.cn
62105007-822 13501104029  张凯

网友:
全国第一家虚拟主机:支持伪静态.有利于提高排名!!!

15G全能空间年付500元/月付70元 可免费试用
5GB 独立WEB空间、5GB 企业邮箱空间、5GB MSSQL数据库
IIS连接数据 500 个、500GB/月流量、共享日志文件空间

企业邮箱功能
赠送5GB 超大企业邮箱,500个Email企业邮箱用户
自动回复、自动转发、POP3、SMTP收发信、SMTP发信认证
邮件过滤、邮件拒收、邮件夹管理、邮件域管理、定制邮件数

数据库功能
支持5GB MSSQL数据库空间,5个用户数据库、Access

主机功能支持
采用安全稳定的Win2003 .net2.0 架构
支持ASP、PHP、ASP.NET、PERL等脚本、支持自定义CGI
全面支持.net2.0版本,独立的Application应用池,
支持SSI(Shtml),支持FrontPage扩展
可免费自行绑定5个域名、500个解析、500个子域名

详情咨询021-51695858   QQ:678500
官方网站  www.abcnic.com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浙桥路289号建银大厦A座703-704

网友:
看你上上下滚动还是左右滚动!
如果是上下:就可以通过修改Z起始地址实现!
如果是左右:只能用缓冲区移动的办法!

网友:
我帮不了你,但可以帮你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