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如何调用另一个程序?

楼主(2007-12-13):
eVC下如何调用另一个程序?
现在有一个应用程序,我想在点击某个按钮的时候调用另一个应用程序,同时关闭当前的程序,这个功能在eVC下应该怎么实现啊?麻烦哪位帮忙给解答一下~~~~~
应用程序
如何

网友A:
LPCTSTR filename=_T("clac.exe");
PROCESS_INFORMATION processinfo;
//打开新进程
CreateProcess(filename,0,0,0,0,CREATE_NEW_CONSOLE,0,0,0,&processinfo);
CloseHandle(processinfo.hThread);
CloseHandle(processinfo.hProcess);
//关闭自己用AfxEndThread

网友B:
签名一样呀...
CreateProcess()实现调用
GetCuurentProcess()得到当前进程句柄
TerminateProcess() 结束掉
//仅供参考

网友C:
用CreateProcess能调用没有问题,
但是不能调用在sd卡上的应用。
请看这个,能解决上述问题
PROCESS_INFORMATION pi;
memset(&pi, 0, sizeof(PROCESS_INFORMATION));
SHELLEXECUTEINFO shinfo;
memset(&shinfo, 0,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 SEE_MASK_FLAG_NO_UI;
sh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info.lpVerb = _T("Open");
shinfo.hwnd = m_hWnd;
shinfo.lpFile = _T("\\sd卡\\appl\\myapp.exe");
shinfo.lpParameters = _T("");
shinfo.nShow = SW_SHOW;
BOOL bRet = ShellExecuteEx(&shinfo);

网友D:
CreateProcess 文件名使用全路径是可以调用任意路径的EXE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