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奇怪的问题

楼主:
我用keil的软件仿真运行如下代码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

  t = 0x8000 + 0x5555;
  *(unsigned char *)t = 0xaa;
}

t = 0x8000 + 0x5555这条语句不执行。只能执行*(unsigned char *)t = 0xaa;
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
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网友: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

  t = 0x8000 + 0x5555;
  *(unsigned char *)t = 0xaa;
}

应该不是优化的问题吧
若被优化了,0xaa写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是语句t = 0x8000 + 0x5555;被优化了,不是t被优化掉了。

网友:
我大概猜到了你的目的,建议用XDATA宏。

网友:
我的目的是将0xaa写到0x8000 + 0x5555的地址。怎么关闭优化,XDATA宏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用voliate 或者关闭优化...

网友:
voliate是什么,如何使用,初学51。谢谢!

网友:
zhuoyuesky(卓越) ( ) 信誉:100    Blog  2007-03-23 12:17:46  得分: 0

   voliate是什么,如何使用,初学51。谢谢!

............................................
这个是说告诉编译器,该变量是经常使用的,一般会为这个做特殊物理,比如说放入CPU的缓存,以减小访问的代价,增加执行效率

网友:
t = 0x8000 + 0x5555这条语句不执行。只能执行*(unsigned char *)t = 0xaa;
这是为什么?谢谢!

因为,现在的编译器已经足够智能,只要编译的时候把T放到0x8000 + 0x5555这个地址上,这就可以省掉一个运算,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说是编译器生成代码的质量很高

网友:
volatile是告诉编译器不要试图优化该变量。

网友:
zhuoyuesky(卓越) ( ) 信誉:100    Blog  2007-03-23 12:17:46  得分: 0

   voliate是什么,如何使用,初学51。谢谢!

............................................

这个是说告诉编译器,该变量是经常使用的,一般会为这个做特殊物理,比如说放入CPU的缓存,以减小访问的代价,增加执行效率

==================================================================

不要误导新网友!

网友:
>>t = 0x8000 + 0x5555这条语句不执行。只能执行*(unsigned char *)t = 0xaa;
这是为什么?谢谢!

编译器能将这一条语句优化掉!可能吗,智能到将一条正确而且并不是冗余的一条语句删掉.建议你看看程序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或者关掉编译器重启试一下,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查看生成的对应汇编语言,看看有没有这条语句,没有那就是被优化掉了

网友:
zhuoyuesky(卓越) ( ) 信誉:100    Blog  2007-03-23 12:17:46  得分: 0

   voliate是什么,如何使用,初学51。谢谢!

............................................

这个是说告诉编译器,该变量是经常使用的,一般会为这个做特殊物理,比如说放入CPU的缓存,以减小访问的代价,增加执行效率

==================================================================
不要误导新网友!
同意,正好说反了

网友:
voliate 不是常用量,是易变量,如端口。处理时不做一些默认优化。

网友:
对不起,重新找了相关的书籍后...

我是错的,谢谢大家指正,同时也谢谢LZ让我发现在我的知识结构中还有这样低级的缺陷,

呵呵,学习

网友:
但是,之后我说的下面这句被优化掉了,这个是正确的!

t = 0x8000 + 0x5555这条语句不执行。只能执行*(unsigned char *)t = 0xaa;

请看: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

  t = 0x8000 + 0x5555;
  *(unsigned char *)t = 0xaa;
}
这是它的C代码
C:0x0021    7AD5     MOV      R2,#0xD5
C:0x0023    7955     MOV      R1,#0x55
C:0x0025    7B00     MOV      R3,#0x00
C:0x0027    74AA     MOV      A,#0xAA

这是生成的汇编,连t这个变量都没有存在的迹像
所以,我的没错,的确是被编译器干掉了

为了向楼主和大家诚心地赔不是,我自己理解了但为了解决最终的问题,我也把分析结果大家分享一下吧...

void mai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t;

  t = 0x8000 + 0x5555;
  *(unsigned char *)t = 0xaa;
}
这是加了volatile声明后,看编译器生成的代码
     3:   volatile unsigned int t;
     4:
     5:   t = 0x8000 + 0x5555;
C:0x0003    900000   MOV      DPTR,#C_STARTUP(0x0000)
C:0x0006    74D5     MOV      A,#0xD5
C:0x0008    F0       MOVX     @DPTR,A
C:0x0009    A3       INC      DPTR
C:0x000A    7455     MOV      A,#0x55
C:0x000C    F0       MOVX     @DPTR,A
     6:   *(unsigned char *)t = 0xaa;
C:0x000D    900000   MOV      DPTR,#C_STARTUP(0x0000)
C:0x0010    E0       MOVX     A,@DPTR
C:0x0011    FE       MOV      R6,A
C:0x0012    A3       INC      DPTR
C:0x0013    E0       MOVX     A,@DPTR
C:0x0014    AA06     MOV      R2,0x06
C:0x0016    F9       MOV      R1,A
C:0x0017    7B00     MOV      R3,#0x00
C:0x0019    74AA     MOV      A,#0xAA
C:0x001B    02001E   LJMP     C?CSTPTR(C:001E)

可以清楚地看到,编译器还是把加法干掉,只留下变量t,直接事先把计算好的值送入t(地址为片外的0x0000)注:在编译的时候我把RAM设为LARGE模式,所以直接放到片外去了

这时候可以看到,虽然t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编译器还是留下了它...

这也就加深体会了我对volatile的理解

网友:
晕,很简单的事,对于嵌入式来说,voliate告诉编译器此变量里的值不确定,会偷偷变化,编译器在没次使用的时候要重新确认数据后再进行操作,不能使用任何中间的缓存数据,也不能做任何优化,但这与编译器优化级别设置有关。

网友:
嗯,错总是要改的嘛...

毛哥说:虚心使人进步

网友:
unsigned int t;

  t = 0x8000 + 0x5555;
  *(unsigned char *)t = 0xaa;

翻译一下: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0x8000 + 0x5555))) = 0xaa;

对Xram 赋值的意思
0x8000 + 0x5555直接就是一个数么,不被优化掉编译器岂不是太傻?

网友:
>>我的目的是将0xaa写到0x8000 + 0x5555的地址。怎么关闭优化,XDATA宏是什么意思。谢谢!
你的程序没有错,如果这个地址0x8000 + 0x5555可以写入数据的话.

>>可以清楚地看到,编译器还是把加法干掉,只留下变量t,直接事先把计算好的值送入t(地址为片外的0x0000)
兄台你的什么编译器,会将0xaa写到0x0000地址去?这句话是将数据0xaa写入地址0xD555.编译时大部分编译器是会将加法0x8000 + 0x5555干掉,取而代之的是t=0xD555;但是大部分编译器不会将这条语句干掉,至少我使用过的没有.
回过头你再看看
C:0x0021    7AD5     MOV      R2,#0xD5
C:0x0023    7955     MOV      R1,#0x55
变量不加volatile修饰时,如果多次使用,编译器会用寄存器(如果寄存器够用)存放该变量的副本,以后就使用该变量的副本来操作,以提高执行效率,也就是为什么不出现t的原因了吧.
变量加volatile时,一般就不会进行优化,也就是不会放到寄存器中了,而直接取用该变量.
回过头来你再分析一下你上面生成的汇编代码,不要以为没有t出现,该句话t=0xD555就被干掉了

网友:
楼上,不知道是我的表术的问题还是你的理解的问题...

直接事先把计算好的值送入t(地址为片外的0x0000)//这个明明说是把0XD555送入T,好像我没说过是把0XAA送入,因为T的地址就是0X0000编译器自己计算的.

回过头来你再分析一下你上面生成的汇编代码,不要以为没有t出现,该句话t=0xD555就被干掉了
这是它的C代码
C:0x0021    7AD5     MOV      R2,#0xD5
C:0x0023    7955     MOV      R1,#0x55
C:0x0025    7B00     MOV      R3,#0x00
C:0x0027    74AA     MOV      A,#0xAA

在这个上已经变成了类似于初始化,所以,可以说是干掉了!!!

我的编译器是KEIL C51 7.xx的那个版本

网友:
大哥您觉得呢?

网友:
特别声明:想上网赚钱早发大财成百万富翁的不要往下看了!!

本人有一个轻松稳定的工作,月薪一千三百多,看不惯领导的作风,不愿巴结他们捞个一官半职。一直想通过网络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不知多少次受骗,走了不少的弯路,也吃了不少的苦头(账户被删、撕票、封号、从不支付等)这里向我所有的下线们道歉,但仍然坚信网上能赚钱,专家们都预测过网络广告效益必将超过电视广告,凭着这样的信念,终于有了一点小成绩。同时也受了很多教训,真心希望我的教训能祝您事业一帆风顺,早日成功。

一、不要注册国外那些高额付费公司。如:cashspace的1小时1美元,400元支付;Cashfiesta的每小时1.66美元,50元支付等。像这样的公司只有三种可能 :a 骗子公司 b 公司迟早倒闭c 对他们非本国的用户不付费

二、正规的公司国外、国内付费标准差不多,不如选择国内的,因为付费方便,可以直接通过银行转账。

三、选择在国家信息产业部http://www.miibeian.gov.cn 上进行了ICP备案,有备案号,是合法且真实的,且在网上搜索中无任何投诉。

四、选择不用投资无须任何费用,没有任何风险的公司。那些注册先交50元的都是你赚我的,我赚他的千万不要做,绝对没前途,点击邮件赚钱太麻烦,冲浪计点比较好。

五、最为重要的是要有清醒的头脑、平和的心态。眼光不要高,而是要远。任何成功都要经过漫长的储备期。为什么成功的总是少数人,因为只有少数人坚持到最后,眼光看得远。

六、早做早受益,不要盲目单干,千万不要作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下线上,这样你的2、3、4、5级下线就会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财源也就越滚越大。

所以本人真心诚意向您推荐:

新闻时报(NEWSBA)注册地址 http://www.ads4cn.com/newsbar/refferer.asp?babyblue

优势:1、 国家信息产业部http://www.miibeian.gov.cn上有注册,ICP备案号为 (苏ICP备05000038号)信誉绝对可*。

2、免费注册,无任何投诉

3、各大银行直接转帐

4、下级代理收益的10%是系统额外奖励给上线的,不是提成,因此下级的利益不受任何影响。

5、自动冲浪按时计点,每十分钟(10----60)点

缺点:月支付达1000元的,自己的点数必须在1000点以上

注册完后的工作:

1、下载广告条http://www.ads4cn.com/newsbar/proimages/newsbarsetup2.02.exe

2、每天打开电脑,在把NewsBar挂上二十分钟的同时在各大论坛发帖子,单打独斗费力不讨好,发展十个下线,两个月后你只管坐着收钱[发展下线的方法:注册后把注册连接最后的用户名改成你的用户名,然后把这篇文章复制粘贴在论坛、QQ、邮件(忌群发垃圾邮件)上,向你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推荐]。

成绩预算:

条件:

A、平均每天工作二十分钟(一个月合计十个小时,不多吧)

B、每人每样发展十个下线(记住不是每月十个,而是一共十个,这十个下线会一直帮你赚钱,除非他的钱多得用不完)

结果:每十分钟点一次得10----60点(以10点来算):支持五层下线10%、5%、3%、3%、3%。10点×2次×30天+10点×2次×30天×10个下线×10%+10点×2次×30天×10个下线×10个下线的下线×5%+10×2×30×10×10×10×3%+10×2×30×10×10×10×10×3%+10×2×30×10×10×10×10×10×3%=2002200点

按每10000点最低5元(其实每次都是十元以上)计算:2002200×5÷10000=1001.1元

最保守1001.1元。

上面都是按照最保守的算法来算,实际上你可以每天挂2小时而不是20分钟,另外你也不可能只发展10个下线。

所以要多发展下线!!!!

本人良心话:我绝对收到过钱才推荐的,如果收不到钱,我介绍再多的下线又有什么用

真心希望我的教训能给您带帮助,网络赚钱*的是团体,希望我们的组织越来越大,大家一起轻松过小康,早日奔大康。

网络赚钱也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而且是一项初期吃力不讨好但后期却收入丰厚的事业!所谓坚持就是胜利,只要你持之以恒地去做,努力克服放弃的念头,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刚开始的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你做的很辛苦却没看到什么钱,你会怀疑产生反感情绪:全是骗人的。等赚了一点钱,就又想入非非,要以网赚为毕生事业,其实网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般三个月之后才是你的收获期。

常 见 问 题

Q:我如何才能够在这里赚钱?

A:免费注册成为本站会员后,下载NewsBar。安装NewsBar后,就可以一边看新闻,一边赚钱了

Q:注册会员、下载NewsBar需要付费吗? 以后需要付费给你们吗?

A:您使用NewsBar是为了能够赚钱,而不是赔钱,所以你永远不需要付出 1 分钱

Q:为什么你们会付费给我?你们的钱从哪里来?

A:您在上网、聊天、玩游戏的同时,打开NewsBar,收看其中的新闻和广告,也就是在帮广告主、企业做宣传,发给会员的费用即来源于此,即企业主、广告主付给本站的宣传费用。

 Q:我使用NewsBar后,发现保存的是“新闻点”,而不是现金,为什么?

A:是的。在每个月1~15日期间,您可以点击帐户中的“兑换为现金”按钮,把你的新闻点按照当月价格兑换为人民币现金(详细规则请参考帐户中的[新闻点兑付规则])。

Q:我关心的是,每个新闻点可以换多少钱?谢谢!

A:新闻点的价格每月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NewsBar的总收入和总新闻点数。我们当前的利益分配比例是 95:5 ,即将NewsBar的总收入的95%平均分配到每一个新闻点。另外的5%作为系统收益和维护费用。

比如当月NewsBar的总收入 a 元,当月新闻点总数为 b 点,则每个新闻点可以兑换的现金为(0.95 × a ÷ b) 元,如果您当月一共有新闻点 c 点,那么当月您可以获得 c × (0.95 × a ÷ b )元 。

每个月的新闻点价格会在下个月的1日,公布于网站首页。如7月的价格会在8月1日公布。[点击查看以往每月新闻点价格]

最低价格保证:我们承诺10000新闻点的价格最低为5元,即使整个NewsBar系统当月没有任何收益,您也可以以10000新闻点兑换5元的比例获得您的奖金。实际结算价格将可能会远远超过此数据。

Q: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钱?

A:当你的帐户余额累计到30元时,就可以得到支付(详细规则请参考帐户中的[申请支付规则]。即NewsBar的最低付费额度为30元。我们的付费下线设定的如此低,只是为了能够使您更早的感受到从网络赚钱的快感!如果本月没有达到30元,则自动累积到下月。

一般情况下,在您的帐户显示了支付日期后,7天内您将可以收到款项。如果在帐户显示支付日期后的7天后,您仍然没有收到款项,请联系我们,查询是否发生退汇等问题

Q:我如何得到钱?

A:在您的帐户(建设银行)填写银行帐户和银行名称,我们会按时将您的佣金汇入您的帐户。如果您没有银行卡,我们将会通过邮局将佣金汇到您本人的手中。(由于邮局汇款需要手工填写汇款单据,并且全过程均为人工操作,会员多时往往会严重影响邮局正常工作,故目前只对超过100元的会员支持邮局汇款。)

 Q:我个人资料,比如收款银行、电话等能够修改吗?

A:是的,可以修改。您只需登陆帐户以后,点击“[个人资料]”,即可修改。

Q:我推荐好友来到NewsBar后,他(她)没有立刻注册,而是一个星期后才重新打开网站进行注册,他(她)还算我的下线吗?

A:算的。NewsBar的推荐追溯期为30天。即,只要他(她)在您推荐后的30天内的任何时候注册,都是您的下线。

 Q:我推荐下线时,可以得到下线收益的10%,那么下线的点数会减少吗?

A:不会。这10%是系统额外奖励的,下线的利益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Q:我可以通过NewsBar一夜暴富,成为百万富翁吗?

A:非常抱歉,可能不会。NewsBar不是让您成为百万富翁的工具,他只会使您在上网、玩游戏、聊天、听音乐的同时赚取额外的利益。他不会影响您的正常上网活动。当然,您推荐的下线越多,您的收益越多!

Q:我可以注册2个或2个以上的帐户吗?

A:不可以。一个人只可以注册唯一的一个NewsBar帐户。

Q:我的帐户会被删除吗?

A:若连续一个半月(45天)没有登陆NewsBar软件,或者注册后10天内没有累计到100个新闻点,您的帐户将被删除。

 Q:为什么会有些人的收入超过1000元?他(她)们是怎么做到的?

A:完全*自己一个人累积新闻点,是很难达到1000元的,他(她)们能够收入达到1000元甚至更多,是因为他(她)们推荐了很多好友(下线)加入NEWSBAR。我们有的会员甚至拥有很多个下线,对每个下线会员,他(她)们均可以获得10%的累积提成,这样他(她)们就可以保证每月均可以有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了。

我可以推荐好友加入吗?

是的。您可以获得您推荐的好友收益的10%作为奖励。您的好友推荐的好友,您仍然有奖励,我们现在支持5级奖励,奖励比例分别是10%、5%、3%、3%、3%。

网友:
*((unsigned char *)(0x8000+0x5555)) = 0xaa;  /* 行不? */

网友:
*((unsigned char xdata*)(0x8000+0x5555)) = 0xaa; /* 这样才对 */
汇编码像这样
C:0x000F    90D555   MOV      DPTR,#0xD555
C:0x0012    74AA     MOV      A,#0xAA
C:0x0014    F0       MOVX     @DPTR,A

网友:
编译优化确实是会去掉一些不产生结果的语句,上述的对不再引用的局部变量赋值的情形就很典型。

上例用volatile是不对的,用PDATA宏可以解决问题,其实还是*(unsigned char xdata)形式的指针。

网友:
我添一句,大伙拍拍...

一:目前,咱单片机上几乎没有OS也没有多线程的概念,那么volatile有多大的必要?
二:我们不是写编译器的,对于KEIL C51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关心,C上描述的语义?
三:KEIL的编译器的后期优化是很强大的,是不是这里提醒我们,今后的开发中,如果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时,如果控制逻辑没问题,硬件没问题,我们是不是首先进入汇编层次看看?

网友:
就算没有操作系统和多线程,在对状态寄存器的操作时不采用volatile(c语言下),也是失职。

网友:
在直接的sfr定义下,没出过问题

可能是KEIL C51对sfr做了专门的处理了

网友:
    volatile修饰过的变量就是告诉编译器,该变量可能在本过程以外被修改,因此编译器不能假定该变量的值,而要严格按照程序的流程存取该变量。

    比如说,程序中连续使用了两次某个变量,而期间没有修改,则编译器就可能只读一次这个变量的值,第二次直接使用,而添加了volatile修饰,就是告诉编译器,两次使用这个变量期间,变量的值已经可能被灵异事件所修改,所以每次都要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

    对某个变量连续赋两次或以上值,中间未使用,一般也会被编译器将前几次优化掉,使用volatile修饰,则编译器就必须老老实实进行规定的操作。

    对于RISC处理器,该修饰还同时禁止编译器调整对这个变量的操作顺序。

    在弹片机上,很多变量对应的是外设的状态或寄存器,因此volatile是大有必要的。

网友:
nod,DEBUG时确实要看看汇编代码,

网友:
基本上对于这种简单的立即数运算操作都会在编译的时候做完,这是优化的一部分

编译器发现接着对这个变量的操作只是作为一个指针,对其指向的地址赋值,因此认为可以进一步优化

以上两个优化都是非常常见的优化操作,绝不限于keil c。

正如之前各位老手所说,对于单片机这样一级的与硬件关系密切的c编程,即使操作系统不支持多线程,volatile也是绝对必要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访问status reg的时候。像我刚毕业的时候,要编写一个flash驱动程序,需要访问flash的status reg,但是没有加volatile去修饰那个地址,结果代码被优化了,陷入死循环中;从此对该关键字印象深刻。

网友:
这个问题是你定义的变量在片上ram中。你的t = 0x8000 + 0x5555;这个地址已超出了0xff的范围。就不要费劲了。 用 xdata  myvvv  _at_ 0x1234 这样的方式。

网友:
对于一般的全局变量,如果中断中用到该变量(同时在主循环中也用到)一般要加volatile修饰,因为一条C转换为汇编以后可能是几条语句.当然如果转换后只有一条语句,就没有必要加